求助 ATV71报PRA是什么情况,怎么清除?

楼主(2011-07-17):
如题,手头有几台atv71,接线拨码都是一样的,其中有两台上电后报PRA(锁定)故障,通讯正常,就是无法运行,把其余的几台换上都是能用的。该不会是坏了吧?

上网查了施耐德的官方网站,也没说清个所以然来,太困惑了。

求各位高手帮我看看啦。。。

楼主:
原因已查明,+24与PWR引脚短接片虚接

网友A:
呵呵。。过来看看。。解决了就好。楼主有始有终啊...好.

网友B:
对,这个错误就是+24和PWR嘘接,我也碰到过

网友C:
PRA是一种状态,锁定变频器,这个很多时候出现过,+24和PWR未拧紧等都会造成

网友B(2011-10-07):
如果不是带电机启动的话,控制方式改变下

网友D:
是有一段时间报不少这个代码的;我想应该是生产当中的批次问题吧!拧的时候扭矩都没达到!

网友E:
他 奶 奶 的。我今天也遇上了同样的问题。我的变频器是61的。搞了3个小时。

网友B:
报PRA的故障的情况有很多种情况。有的人为了保护,会把那个短接片取消掉,单独来接

网友F: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