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M218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17):
有一个TM218的编程问题。我需编程实现这样的功能:把%MW112里的数据作为寄存器地址,比如%MW112内容是580,然后我要读写这个%MW580里的内容。怎么做?这其实在其它的编程语言里叫“间接寻址”。

网友A:
用ADR指令,就是他的间接寻址

网友B:
据我接触下来,M218暂时还没有这个指令,唯一可以的是指针指令,但是很麻烦,也没有试!

网友A:
示例:

VAR

pt:POINTER TO INT; (* 声明一个指针pt *)

var_int1:INT := 5; (* 声明变量var_int1和var_int2 *)

var_int2:INT;

END_VAR

pt := ADR(var_int1); (* 将varint1的地址赋给指针pt *)

var_int2:= pt^; (* 通过取指针pt的地址内容,将var_int1的值5赋给var_int2 *)

网友C:
TWIDO 系列的编程方便,性能可靠,价格便宜,我司大量备货,价优!手机:13805057985 QQ:1450335581

网友D(2011-09-19):
楼主,问下你TM218编程平台是什么呢?是不是somachine?如果是的话,这个平台是怎么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