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炜PLC的保密性问题

楼主(2011-07-17):
丰炜plc能够在不上载程序的情况下对程序进行监控,并可以进行强制操作,所以防止欠款锁机有可能被打开,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强制复位停电保存区来解锁。

在程序中加这个功能:出厂时强制一个停电保持字为一个不为0的数,程序运行时就去读这个字,如果发现为0,则表示可能是被执行了强制解锁,程序停止运行。

还有运行时间累计为初值不要设为0 ,这样强制解锁就会困难得多!

一句话,遇到高手就没用,当然高手就自己写一个程序得了,解也花时间的。

网友B:
可以让PLC爆炸就厉害了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强制复位停电保存区来解锁。

在程序中加这个功能:出厂时强制一个停电保持字为一个不为0的数,程序运行时就去读这个字,如果发现为0,则表示可能是被执行了强制解锁,程序停止运行。

还有运行时间累计为初值不要设为0 ,这样强制解锁就会困难得多!

一句话,遇到高手就没用,当然高手就自己写一个程序得了,解也花时间的。

您好,谢谢

我也这样做了,但是如果对方在运行时读取寄存器,然后和锁机时的数值进行对比,就会发现问题,并且解锁,

网友A: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还真没好办法,但我估计对方如果能这样干的话,就会自己做这个设备了!

网友C:
可以做一个多个M多个D组合标识

多个M,可以建立按一定的顺序一定的时间内置位复位了才起作用

多个D,可以建立多个D是规定的特征值(非0)才起作用

所以再怎么强制M,D 他不会搭配那么准吧

“丰炜plc能够在不上载程序的情况下对程序进行监控”怎么能说是对程序进行监控,最多是最软资源 M 寄存器D ,x,y等监控而已

楼主:
谢谢再接再厉

网友D(2011-12-29):
改串口线导致不能读取

网友E:
没有用的,禁止上载和密码都能解决,联系QQ106748835

网友F(2012-02-13):
如果是为了欠款锁机这个功能的话,可以考虑在之前就用触摸屏做方案啊,触摸屏和PLC做程序非常方便,特别是AFSEN触摸屏与丰炜PLC配合使用,丰炜的下载线就可以是连接线,这个AFSEN触摸屏有个分期付款功能,超级简单,也不用在PLC上面做这个欠款锁机程序了。这样用还能替代一些需要电池的PLC,例如西门子PLC。我是做技术方案的工业自动化服务商,也做自动化产品代理,不论是技术交流还是产品需求,都可以加 我QQ 250298775  ,申请好友时 注明工控网

网友G(2016-12-05):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要么就是定制!

丰炜上传密码包括禁止上传都可以解决

有需要可以联系15059791632

微Q同电话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