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西门子200一个口能不能同时连接WINCC 和触摸屏?

楼主(2011-07-17):
请问 西门子200一个口能不能同时连接WINCC 和触摸屏?

网友A:
肯定是不可以。

楼主:
实验结果表明真的不可以啊 ,

楼主:
对:ljpwxy2011 关于

肯定是不可以。

内容的回复:请问 如果200 需要 同时连接WINCC 和触摸屏,,,而且只有一个通讯口可以用,,(另一个的口要和2个从站通讯)_,,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啊

网友B:
加个DP模块。

网友C:
加一个PPI转以太网模块BCNet-S7PPI,

如图,上面那个端口可以连触摸屏,以太网连工控机(WINCC)

详细资料: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37&productsid=905

bcnets7@163.com

网友C:
BCNetS7-PPI的功能:

1、支持S7总线上的多主站网络通讯,不影响已经连接到S7200控制器的西门子触摸屏或者上位PC系统。

2、S7总线波特率自动检测。

3、自动查询S7总线上的S7200,显示地址列表。

4、BCNetS7-PPI直接安装在S7200控制器的DSub9通讯口上,并扩展一个编程口用于其它总线设备连接。BCNetS7-PPI从通讯口获取电源(也可外接电源),无需通讯电缆和安装附件,即插即用。

5、支持西门子S7以太网通讯驱动,包括Microwin编程软件、PC Access(S7200 OPC服务器)等。

6、以太网端口BCNetS7协议开放,用户可以按照BCNetS7协议采用高级语言编程(如VB、VC、C#等)实现与S7200的数据通讯,方便开发生产管理系统。

7、支持BCNetS7OPC服务器,所有集成OPC通道的SCADA(上位机监控组态软件)可采用OPC方式与S7200通讯。

8、BCNetS7 DataExchange功能,通过简单的配置(BCNetPro软件)即可实现在两个BCNetS7-PPI所连接的PLC之间自动交换数据。

9、集成ModbusTCP服务器,支持FC1、FC2、FC3、FC4、FC5、FC6、FC16,Modbus数据区自动映射至S7200数据区。

10、支持24个以太网TCP/IP连接,允许24台PC同时采集S7200控制器数据。

11、支持西门子Wincc、组态王KingView、昆仑通态MCGS、力控Forcecontrol、IFIX、INTOUCH等组态软件 。

网友D:
加EM277模块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