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电笔冒火

楼主(2011-07-17):
那天用试电笔量下开关电源的220V进线有没有电,试电笔亮了,过一会儿就火花一冒,空开跳了。当时觉得可能是自己试电笔没有拿好,碰到旁边的零线了。今天用试电笔试另一台设备上的开关电源220V进线是否有电,也是试电笔亮了。紧接着火花一冒。空开跳了。连续两次都这样我就觉得奇怪了。我的试电笔是好的。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B:
那你的开关电源是否已经坏了????

网友C:
奇怪,奇怪,真奇怪。。。。。

网友D:
空开带漏电保护的吧 ?

网友E:
“试电笔亮了。紧接着火花一冒。空开跳了”,电笔触动的那根线接触不良没压紧,一碰就有火花,一缺相,电流就大跳空开!

网友F:
空开跳可能是漏电,可能是你的电笔有问题

网友G:
1,电笔触动的那根线接触不良没压紧有松动吧

2,可能是你的电笔有问题,如那个导体出现全通

网友H:
电阻太小,流经电笔电流过大,漏电保护起作用了。

网友I:
电笔有问题吧

网友D:
猜猜猜 恐怕没那么简单 希望楼主互动啊

楼主:
第一:空开的确是带漏保。第二:开关电源和试电笔都是好的。第三:两次冒火是在两台不同的设备上出现的。也就是说接线肯定是紧的。

网友D:
很有意思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次冒火是在两台不同的设备上出现的。也就是说接线肯定是紧的。

两次冒火是在两台不同的设备上出现的,出现在什么设备的什么部位???

楼主:
都是出现在开关电源220V进线的火线处。也就是试电笔碰到的地方。

网友J:
空开是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剩余动作电流30mA;试电笔是绝缘电阻不足的,通过你的手漏电流超过30mA了,恰巧你的人体对电流敏感度不高没有感觉到,所以空开就跳了。赶快换个好的试电笔,现在的这只肯定不好的,找别的人试验可能他就会有被电的感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空开是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剩余动作电流30mA;试电笔是绝缘电阻不足的,通过你的手漏电流超过30mA了,恰巧你的人体对电流敏感度不高没有感觉到,所以空开就跳了。赶快换个好的试电笔,现在的这只肯定不好的,找别的人试验可能他就会有被电的感觉了

30mA电流可以点亮60W白炽灯,如果楼主感觉不到可真是高人了,完全可以参加电视表演秀。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出现在开关电源220V进线的火线处。也就是试电笔碰到的地方。

1、试电笔碰到的地方,“出现冒火”,这个火是验电引起的;

2、这个“冒火”的电流,是通过电笔的电流?还是导线因接触不良导线中的电流?

3、如果电笔是好的,人也没有感觉,那电流只能是导线导线中的电流,冒火是接触不良处冒火!

网友E:
4、人没有感觉,而断路器跳掉,肯定不是验电笔的电流引起的漏电流跳闸;

5、导线中的电流也不会因验电而增大,跳闸的大电流,只能是接触不良缺相造成的!

网友E:
6、所以楼主说的现象只能解释为验电时,进线端接触不良的打火现象!

网友K:
空开有问题?

网友L:
火花一冒???

火花冒在哪里?有无电弧烧伤痕迹?

我的试电笔是好的????

你如何证明你的试电笔是好的

网友L:
唉,看我问的废话,如果试电笔不是好的,楼主现在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网友D:
在220v电源线的表面存在高频高压虚电,类似于人体静电,它是由于开关电源高次谐波产生的;当用试电笔接触电源线时通过分布电容放电致使漏开跳闸。

网友M:
测电的时候刚好打雷了,我也是看了关于京沪高铁的新闻才想起的.

楼主:
冒火的地方是试电笔尖端碰到的开关电源220进线的火线处。试电笔尖端被火花烧糊了。试电笔试其他的地方,如配电板,交流接触器的触电都没有什么问题。唯独是试开关电源冒火。

网友:
比较同意静电积累,然后放电所致这种说法,研究电学的很多怪现象也是很有意思的

楼主:
我发这个帖子也正是因为连续两次在不同设备上的开关电源进线火线处冒火烧坏电笔尖端感到奇怪。我的电笔在其它地方使用都是好的,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另外那两个开关电源的进线接头都是紧固的。

网友N:
空开带漏电保护的,电笔测量时电流超过保护器的额定电流,所以跳电···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在220v电源线的表面存在高频高压虚电,类似于人体静电,它是由于开关电源高次谐波产生的;当用试电笔接触电源线时通过分布电容放电致使漏开跳闸。

夏工!

网友:
全搞错了,没猜了。因为这试电笔是国产的!而且还是国产的水货!

网友P:
看了楼主的帖子,偶感觉还是用万用表比较安全啊。

网友L:
邪门了,哪天我试试看,不用试电笔好多年了

网友Q:
开关电源有没有接地啊

网友R:
看完楼主顶楼的描述和补充描述,确实唯有感到奇怪。
就像是存在较大电位差、瞬间放电一样;猜测的话,像是通过分布电容放电。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供电系统有重复接地吗??

楼主:
对:dkdfcd 关于请问楼主你的供电系统有重复接地吗??

没有重复接地啊!

网友D:
还是有些疑惑,观察到过很轻微的打火;你的打火为什么这么厉害?

网友S: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