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第二套电机参数切换

楼主(2011-07-17):
现有一台ATV71变频器,拖两台电机,一台电机带编码器,另一台不带,变频器设置两套参数,分别拖动这两台电机.

按照说明书上说的,通过一个逻辑输入端子来切换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如果这台变频器走CANOPEN通讯,是否可以通过控制字的设定或其他命令字的设定,不需要硬件输入即可完成电机参数组的切换??

小弟疑惑,还望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西门子的产品都是通过内部控制字控制的,只要把通讯的控制参数指向切换参数上

网友B(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

网友C(2013-06-28):
我现在也在做和你一样 ,就是编码器问题,按你说的可以实现吗?编码器会报警吗?一个有编码器一个无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