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柜安装规范

楼主(2011-07-17):
低压配电箱的安装位置要避免阳光直射,避免溅水,避免潮气,并且前方有充裕的操作空间。应定期对柜内设备进行清扫,检查接线端子,检查各开关,接触器是否良好,内部有无过热现象,应定期检查配电柜密封性能,防止小动物进入或者内部结露。对于湿气大的地区还要配备驱潮器、干燥器等。应检查安装位置是否牢固,不得偏斜晃动。
(1)设备要求
1)柜(盘)本体外观检查应无损伤及变形,油漆完整无损。柜(盘)内部检查:电器装置及元件、绝缘瓷件齐全,无损伤、裂纹等缺陷。
2)安装前应核对配电箱编号是否与安装位置相符,按设计图纸检查其箱号、箱内回路号。箱门接地应采用软铜编织线,专用接线端子。箱内接线应整齐,满足设计要求及验收规范(GB50303-2002)的规定。
(2)作业条件
配电箱安装场所土建应具备内粉刷完成、门窗已装好的基本条件。预埋管道及预埋件均应清理好;场地具备运输条件,保持道路平整畅通。
(3)配电箱定位:根据设计要求现场确定配电箱位置以及现场实际设备安装情况,按照箱的外形尺寸进行弹线定位。
(4)基础型钢安装
1)按图纸要求预制加工基础型钢架,并做好防腐处理,按施工图纸所标位置,将预制好的基础型钢架放在预留铁件上,找平、找正后将基础型钢架、预埋铁件、垫片用电焊焊牢。最终基础型钢顶部宜高出抹平地面10mm。
2)基础型钢接地:基础型钢安装完毕后,应将接地线与基础型钢的两端焊牢,焊接面为扁钢宽度的二倍,然后与柜接地排可靠连接。并做好防腐处理。
(5)配电柜(盘)安装
1)柜(盘)安装:应按施工图的布置,将配电柜按照顺序逐一就位在基础型钢上。单独柜(盘)进行柜面和侧面的垂直度的调整可用加垫铁的方法解决,但不可超过三片,并焊接牢固。成列柜(盘)各台就位后,应对柜的水平度及盘面偏差进行调整,应调整到符合施工规范的规定。
2)挂墙式的配电箱可采用膨胀螺栓固定在墙上,但空心砖或砌块墙上要预埋燕尾螺栓或采用对拉螺栓进行固定。
3)安装配电箱应预埋套箱,安装后面板应与墙面平。
4)柜(盘)调整结束后,应用螺栓将柜体与基础型钢进行紧固。
5)柜(盘)接地:每台柜(盘)单独与基础型钢连接,可采用铜线将柜内PE排与接地螺栓可靠联结,并必须加弹簧垫圈进行防松处理。每扇柜门应分别用铜编织线与PE排可靠联结。
6)柜(盘)顶与母线进行连接,注意应采用母线配套扳手按照要求进行紧固,接触面应涂中性凡士林。柜间母排连接时应注意母排是否距离其他器件或壳体太近,并注意相位正确。
7)控制回路检查:应检查线路是否因运输等因素而松脱,并逐一进行紧固,电器元件是否损坏。原则上柜(盘)控制线路在出厂时就进行了校验,不应对柜内线路私自进行调整,发现问题应与供应商联系。
8)控制线校线后,将每根芯线煨成圆圈,用镀锌螺丝、眼圈、弹簧垫连接在每个端子板上。端子板每侧一般一个端子压一根线,最多不能超过两根,并且两根线间加眼圈。多股线应涮锡,不准有断股。
(6)柜(盘)试验调整
1)高压试验应由当地供电部门许可的试验单位进行。试验标准符合国家规范、当地供电部门的规定及产品技术资料要求。
2)试验内容:高压柜框架、母线、避雷器、高压瓷瓶、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各类开关等。
3)调整内容:过流继电器调整,时间继电器、信号继电器调整以及机械连锁调整。
4)二次控制小线调整及模拟试验,将所有的接线端子螺丝再紧一次。
5)绝缘测试:用500V绝缘电阻测试仪器在端子板处测试每条回路的电阻,电阻必须大于0.5MΩ。
6)二次小线回路如有晶体管,集成电路、电子元件时,应使用万用表测试回路是否接通。
7)接通临时的控制电源和操作电源;将柜(盘)内的控制、操作电源回路熔断器上端相线拆掉,接上临时电源。
8)模拟试验:按图纸要求,分别模拟试验控制、连锁、操作、继电保护和信号动作,正确无误,灵敏可靠。
9)拆除临时电源,将被拆除的电源线复位。
(7)送电运行的条件
1)安装作业应全部完毕,质量检查部门检查全部合格。试验项目全部合格,并有试验报告单。
2)试验用的的验电器、绝缘靴、绝缘手套、临时接地编织铜线、绝缘胶垫、粉沫灭火器等应备齐。
3)检查母线、设备上有无遗留下的杂物。
4)做好试运行的组织工作,明确试运行指挥人,操作人和监护人。
5)清扫设备及变配电室、控制室的灰尘。用吸尘器清扫电器、仪表元件。
6)继电保护动作灵敏可靠,控制、连锁、信号等动作准确无误。
(8)送电
1)由供电部门检查合格后,将电源送进建筑物内,经过验电、校相无误。
2)由安装单位合进线柜开关,检查PT柜上电压表三相是否电压正常。
3)合变压器柜开关,检查变压器是否有电。
4)合低压柜进线开关,查看电压表三相是否电压正常。
5)按以上顺序依次送电。
6)在低压联络柜内,在开关的上下侧(开关未合状态)进行同相校核。用电压表或万用表电压档500V,用表的网个测针,分别接触两路的同相,此时电压表无读数,表示两路电同一相。用同样方法,检查其他两相。
7)验收:送电空载运行24h,无异常现象、办理验收手续,交建设单位使用。同时提交变更洽商记录、产品合格证、说明书、试验报告单等技术资料。

网友A:
真是精彩瞬间,太好了,正好需要!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关注啊?为什么?

网友B(2011-10-11):
内容丰富比较完美x写的不错

网友C(2012-01-13):
不错    比较完善了  内容比较丰富

网友D(2012-02-14):
写的真好啊我也是干这一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