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气设备知识

楼主(2011-07-17):
高压电气设备知识

1.220KVA场主结线采用双母线带旁路接线的优缺点有哪些
当检修某一回路中的断路器时,为了不使该回路停电,可以设置双母线带旁路断路器的结线方式.旁路断路器和旁路母线的作用就是检修母线上任何的设备时,该回路可以不停电,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有的旁路断路器兼做母联,减少了断路器的数量.当检修任一回路的断路器时它起旁路断路器作用,正常运行时又可以起母联断路器的作用.缺点是当断路器作为旁路断路器使用时,母联断路器经常被占用,给运行带来许多不方便.
2.220KVB场主接线采用3/2接线的优缺点有哪些
优点:(1)运行调度灵活.
(2)操作检修方便.
(3)有高度的供电可靠性.
缺点:(1)变电所的造价增大.
(2)检修的工作量大.
3.220KV母线系统倒闸操作有何规定
(1)备用母线的充电,有母联断路器时应该用母联断路器向备用母线充电.此时,母联断路器的保护装置应全部投入,并将有关保护定值及时限改小,以便当母线存在故障时,母联断路器能迅速跳闸,切除故障点.当备用母线充电良好后,再将保护定值的时限调回.
(2)在母线倒闸的拉合隔离开关过程中,应取下母联断路器操作直流保险,防止在倒闸操作中,母联断路器误跳闸,发生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的事故.
(3)对于采用固定连接方式的母线差动保护,在倒母线操作时,应将母差保护接线进行相应改变.
(4)在倒闸操作中,母线差动保护禁止退出运行.
(5)在倒闸操作中,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的电源需要转换至另一母线上的电压互感器供电,此时应注意勿使其失去电压而误动作.同时要避免电压回路接触不良,以及通过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向不带电母线反充电引起的二次电压回路熔丝熔断情况的发生.
4.220KV倒母线操作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母线倒闸操作时,应该用母线联络断路器向准备投入运行的母线进行充电试验.母线联络断路器的保护装置应投入.
母联断路器投入母线充电完毕之后,应将其控制直流电源断开,防止在倒闸过程中跳闸,然后进行隔离开关操作,先合,后断,同时进行二次回路的切换.在检查各隔离开关的位置无误后方可断开母联断路器.
5.220KV线路停`送电操作,为什么规定停电按照拉断路器,线路侧隔离开关,母线侧隔离开关顺序操作 而送电按相反顺序操作
停电时先拉线路侧刀闸,后拉母线侧刀闸,而送电时先合母线侧刀闸,后合线路侧刀闸,都是为了一旦发生误操作时,缩小事故范围,避免人为扩大事故.
(1)停电时,由于某种原因如在开关未断开前,先拉刀闸的误操作,开关实际触头未分开,去操作刀闸,走错闸隔,误拉运行中刀闸等,都将造成带负荷拉刀闸.如先拉母线侧刀闸,弧光短路点在开关与母线之间,将造成母线短路.但如先拉线路侧刀闸,则弧光短路点在开关与线路之间,开关保护动作跳闸,能切除故障,缩小事故范围.所以,停电时先拉线路侧刀闸,而后拉母线侧刀闸.
(2)送电时,如开关误在合闸位置,便去合刀闸.此时,如先合线路侧刀闸,后合母线侧刀闸,等于用母线侧刀闸带负荷送线路,一旦发生弧光短路,便造成母线故障,人为扩大了事故范围.如先合母线侧刀闸,后合线路侧刀闸,等于用线路侧刀闸带负荷送线路.一旦发生弧光短路,开关保护动作,可以切除故障,缩小事故范围.所以,送电时先合母线侧刀闸后合线路侧刀闸.
6.220KV双母线带专用母联的主结线倒母线时,为什么母联在合闸位置先停用母联操作直流
双母线带专用母联的主结线,倒母线时母联开关在合位,用刀闸拉,合的是旁路电流,不会发生事故.如果在倒母线时,不先停用母联开关操作直流,在倒母线过程中,若母联开关误跳闸,则用刀闸拉,合的不是旁路电流,而是母线间的均衡负荷电流,这将造成带负荷拉合刀闸,引起母线弧光短路造成母线停电事故.所以,在倒闸操作前,应采取母联开关不致跳闸的措施,即母联开关在合位后,先取下母联开关操作直流.
7.提高系统稳定的措施有哪些
系统稳定包括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
提高系统静态稳定措施有:
(1)提高系统运行电压.
(2)减小系统各元件的感抗.
(3)采用性能良好的自动调节励磁装置.
(4)采用低频减载装置.
提高系统动态稳定的措施:
(1)快速切除故障.
(2)采用自动重合闸.
(3)发电机的强行励磁装置.
(4)电气制动.
(5)快关汽门.
(6)采用联锁切机.
(7)正确选择系统运行方式.
8.220KV线路的高频阻波器和结合电容器起什么用
高频阻波器是防止高频讯号向母线方向分流的设备.它是由电感和电容器组成并联谐振回路,使它调谐在所选用的载波频率,因而对高频载波电流呈现的阻抗很大,阻止了高频讯号的外流,对工频电流呈现的阻抗很小,不影响工频电力的传输.
结合电容器对工频电流具有很大的阻抗,可以防止工频电压对高频收发讯机的侵袭,但对高频电流的阻抗很小,不妨碍高频电流的传送.它与分频滤波器配合,减少干扰,同时使高频电缆的输入阻抗与线路的输入阻抗相匹配,使收讯机得到的高频能量最大.
9.SW6--220I型油开关液压操作机构油压值有何规定
(1)机构中油压额定值为23.52MPa.
(2)油压降至22.93MPa时自动启动油泵打压,当油压升到23.52MPa时,油泵自动停止.
(3)油压降至21.56MPa时来"禁止重合闸"灯光.
(4)油压降至19.11MPa时来"禁止跳闸"灯光.
(5)油压高于28.42MPa,低于12.7MPa时,来"油压异常"灯光.
(6)运行中发现上述灯光亮时,应立即通知检修处理,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油开关误(拒)动作.
10.LW6-220KVSF6开关气压值及液压机构液压值有什么规定 当达到异常值时应如何处理
(1)SF6开关在运行中,SF6气体压力为0.4MPa,当气压降低至0.33MPa时,将发出"SF6气压低"信号,应立即通知检修进行补气;当气压继续下降到0.3MPa时,发出"SF6气压低闭锁跳闸,合闸"信号,此时应拉开该开关的操作直流保险,立即采取措施,通知检修进行补气和查堵漏气,使SF6气压恢复以后,合上该开关的操作直流保险.
(2)运行中SF6开关液压机构压力为32.6MPa,当压力降至31.6MPa时,油泵电动机自动启动,当油压升至32.6MPa时,油泵电机自动停止,当油压降低至27.8MPa时,将发出"油压低,合闸闭锁"信号,当油压降低至25.8MPa时,发出"油压低,跳闸闭锁"信号,并且自动切除电源,禁止油泵自动启动.油压升至34.5MPa时,安全阀自动开启泄压,压力至32.6MPa时,安全阀自动关闭.

当油压降至27.8MPa以下时,立即通知省调,停用该开关的重合闸,对油压机构进行检查,检查油泵电源,电气回路是否良好,如系电机保险熔断更换保险,启动油泵打压,压力恢复正常时,投入该开关重合闸,如果油压低至25.8MPa及以下时,应立即停用该开关重合闸,通知检修将SF6开关闭锁于合闸位置,缺陷处理结束后,油压恢复正常,再将开关闭锁解除,投入该开关的重合闸.
11.系统频率异常如何处理
作为发电厂电气值班人员在系统频率异常时,一般应按下列原则进行处理:
(1)电力系统的频率应经常保持在50赫,对于容量超过300万千瓦的电网,要求偏差不得超过额定值的(-)+0.2赫.
(2)当系统频率低于49.8赫但在49.5赫以上时,频率调整厂主动增加出力,使频率恢复49.8赫或出力增至最大为止;负荷监视厂发现上述频率变化,但持续5--10分钟仍不见恢复,应主动增加出力或按总调要求增加出力.
(3)当系统频率低于49.5赫以下但在48.5赫以上时,发电厂的值班人员无须等待值班调度员的命令,应自行增加发电厂出力,直至频率恢复49.5赫以上或出力调到最大为止,同时要尽快汇报总调.当由于增加出力使线路过负荷时,则应根据线路允许负荷增加出力或在得到值班调度员的同意后再增加出力.
(4)当系统频率低于48.5赫以下时,各发电厂在不影响机组出力的前提下适当减少用电的负荷或在值班调度员的同意下拉开一部分负荷线路.
(5)如果频率降低是由于本厂故障而引起的,在未判明故障范围前,不准随意手动解列.
(6)当频率升到50.2赫以上时,按值班调度员的命令降低发电机的出力.
(7)当频率升至50.5赫以上时,发电厂的值班人员无须等待值班调度的命令应自行降低运行机组的出力.
12.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