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热空气直接排到室外是否保持变频器室内较低的温度的有效方式?

楼主(2011-07-18):
有时可将变频器排出的热空气直接排到室外,以保持变频器室内的环境温度。
这种方式是否有效?

网友A:
变频器排出的热空气直接排到室外,以保持变频器室内的环境温度,当然有效!

网友A:
这样变频器室可以不安装空调。

网友B:
排除热空气的同时要从室外引进空气,这就是对流如同风扇一样。

网友B:
在夏天气温开始上升时,人们为了散掉身体的热量使身心感到舒适可以开风扇,通过风扇造成的空气强制对流带走人身体的热量起到降温的作用,但是当空气的温度(气温)上升到33度以上时通过开启风扇散热的办法效果已经不佳,这就需要开启制冷设备来降低周围空气的温度。

变频器和人一样都有一个适应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