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37期——市电可以直接与变频器和软起动器的输出端连接吗?

楼主(2011-07-18):
本周擂台:市电可以直接与变频器和软起动器的输出端连接吗?

        在设计/改造/安装设备时,很多时候需要用到变频器/软起动器与市电电源的切换。在这个应用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1、市电可以直接与变频器的输出端连接吗?如果可以,请举例;如果不能,请说明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2、市电可以直接与软起动器的输出端连接吗?如果可以,请举例;如果不能,请说明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3、在变频器/软起动器输出电源与市电的连接问题上,完全一样还是不一样?如果不一样,请说明原因。

4、在变频器/软起动器正在输出(不是待机停止状态)时,输出与市电连接会造成设备损坏吗?请分析并说明原因。

5、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7月17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可以直接接线。不同的是软启动不需要互锁,变频器必须互锁。

网友B:
市电直接与变频器的输出端连接很有可能由于相序不同导致变频器停机。

网友C:
貌似问题有些复杂!

先仔细考虑!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侧,是不允许接电源的,也就是说市电不可以接变频器输出端,否则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与旁通接触器可以直接连接到电机,只要有互锁就行。

网友E:
在设计/改造/安装设备时,很多时候需要用到变频器/软起动器与市电电源的切换。在这个应用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1、市电可以直接与变频器的输出端连接吗?如果可以,请举例;如果不能,请说明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

答:如果是交直交型变频器,一般不允许直接相连,试分析电路图可知,如果市电一峰一谷的电压接入UV两相,电压通过反并联二极管直接加于U相负桥IGBT上,此时管导通会承受短路电流冲击,导致损坏。交直交变频器的输出相位与输出没有关系,有电势差。建议加输出接触器,0速或小于10HZ切出。既一通一断,不能同时导通。

2、市电可以直接与软起动器的输出端连接吗?如果可以,请举例;如果不能,请说明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

市电直接与软起输出相连是可以的,但要注意同相位关系。软起有一种内三角接法就是取电源进线和软起出线在电机上内三角连接。

3、在变频器/软起动器输出电源与市电的连接问题上,完全一样还是不一样?如果不一样,请说明原因。

-----------------------------------

不一样,软起输入输出相位一致,只是导通角问题;交直交变频器输出与输入相位不一致。

4、在变频器/软起动器正在输出(不是待机停止状态)时,输出与市电连接会造成设备损坏吗?请分析并说明原因。

-----------------------------------------------------------

变频一般会造成损坏,软起不会。如上文所述,交直交变频:电压通过反并联二极管直接加于U相负桥IGBT上,此时管导通会承受短路电流冲击,导致损坏。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据说danfoss的产品欢迎输出接触器,VACON100也允许多泵切换,据说切换不利落也不会损坏变频器。AB的POWERFLEX70,有用户接反了线运行后保护了,也没炸机。

其实讨论变频器输出是否能接市电,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旁路,二多泵切换。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变频器运行中输出切入市电保护了,没有炸机,但变频器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作用,而且这种情况损坏变频器是最多的。进一步钻牛角尖是伪命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接线。不同的是软启动不需要互锁,变频器必须互锁。

网友A:
希望做过设计或安装、调试过这类工程的来讨论,别凭空想象啊!

网友G:
此题我不明白。什么叫市电可以直接与变频器和软起动器的“输出端”?

网友H:
应该不可以,要有市电和变频器输出端子的隔离互锁逻辑控制才行。软启动旁路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时间、速度等条件)

网友I:
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可以接电源,会造成电路的 。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此题我不明白。什么叫市电可以直接与变频器和软起动器的“输出端”?

其实不是人为的连接。主要是考虑设计的相关问题————设计电路有问题时可能造成在工频/变频/软起转换时,变频器/软起动器的输出端和市电直接短接。

楼主:
在设计或实际应用过程中,应当避免变频器的输出端和市电相短接的可能性,否则可能造成变频器炸毁!

在设计或实际应用过程中,软起动器的输出端是可以和市电直接连接的。

希望各位大侠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分析问题。

网友K: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端是IGBT组成的逆变桥,如果在IGBT的输出端接入市电,IGBT出于半触发状态,容易使得IGBT烧毁。所以变频器的输出端不能接市电。

网友L:
晕啊用2极管啊单向导通

网友L:
又是个推销变频的,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雅各宾    成晓航

二等奖(10MP)0名:

三等奖(30积分)1名: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网友A:
没有结论的擂。变频器与旁通接触器直接连接,工程上早就这么做了。

网友C:
哈哈!本周有事情没来得及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