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与S7-300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8):
用的是MT5320C的触摸屏与S7-300的PLC  程序两者都可以下载进去。但是就是触摸屏无法控制PLC   在触摸屏里面做了一个I0.0的切换开关 想让PLC的Q0.0输出。 但是在PLC的输入输出都没反应 指示灯都步亮,百度上有人说触摸屏不能用PLC内部的输入开关,所以换成了M0.0切换  但还是没反应 求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给上海步科打电话,让他们技术给你解决啊!!!!

网友B:
I0.0是S7-300的外部输入,用触摸屏输入当然不会有反应。再触摸屏程序上有没有建立和S7-300的通信连接呢

网友C:
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学习中!

网友D:
首先要通讯正常

www.ytleader.cn

网友E:
直接用触摸屏控制输出点,而不是控制输入点。

网友E:
再就是要通讯正常 ,联接正常。

网友F:
触摸屏无法对PLC外部输入点进行控制的,可以对PLC中间变量以及外部输出点进行控制,如果您PLC里做一条M0.0来控制Q0.0输出,在HMI上做M0.0切换开关来控制,通讯上,结果就不一样了,您试一下,若有问题可以联系步科公司,4007005281

网友G:
个人观点:西门子S7300  PLC不管是单口还是双口,都不能用KINCO标准屏来连接,只能通过MPI /DP/以太网来连接,从你的型号MT5320C来看只能用以太网,因为MT5020系列都支持以太网,或者你可以选择MT5320C-MPI或者MT5320C-DP(根据你CPU型号),所以先确定通讯是不是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