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变频器可以控制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2011-07-18):
哪些变频器可以控制永磁同步电机?比较大的电机,十几到几十千KW.

网友A:
变频器都可以控制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
不会吧!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还是较复杂的!一般都是高端变频器才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A:
只要低频力矩足够大,启动频率降到1HZ左右,就能同步拖动运转起来;

网友B:
 安川的CR5,你要是能买到的话。

网友C:
芬兰VACON也可以 并不是所有变频都可以的

楼主:
我公司现用的是力士乐的RERU RD51系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芬兰VACON也可以 并不是所有变频都可以的

低频时提高电压、提高转矩,就没有问题!

网友D:
ABB ACS800系列低压,ACS6000系列中压,可以,有很多案例!

网友E:
芬兰VACON可以 并不是所有变频都可以的

网友D:
对:自动化英才网 关于芬兰VACON可以 并不是所有变频都可以的

内容的回复:五楼兄弟的回声啊!

楼主:
我了解到的,DANFOSS的FC312系列也可以。

网友F:
安川的可以。。。。。。。。。。。。。

网友G:
对:刘志斌 关于

只要低频力矩足够大,启动频率降到1HZ左右,就能同步拖动运转起来;

内容的回复:

以前我也这样认为,调过几次发现并不是想象的这样!

网友D:
对:橙子工控 关于回复内容:
对:刘志斌 关于

只要低频力矩足够大,启动频率降到1HZ左右,就能同步拖动运转起来;

内容的回复:

以前我也这样认为,调过几次发现并不是想象的这样!
内容的回复:老刘是“纸上谈兵”专家,哈哈!

网友G:
面对特定的负载,刘老师说的是对的;面对不特定的负载,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H:
刘老师, 不一般的高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都可以控制永磁同步电机!

这就是胡说了!

楼主:
大家最好把知道的可以控制同步电机的变频器系列写下来。

网友I:
欧美日较好的品牌都有相应的机型可以带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比如三菱的A740;台达的C2000,VE、VL;汇川的电梯一体机,都可以支持。因电机的特性不同,变频器的内部算法也会不同,普通的变频器没有办法直接驱动同步电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最好把知道的可以控制同步电机的变频器系列写下来。

铁戟沉沙,能说出“普通变频器没有办法直接驱动同步电机”的道理吗?

网友A:
我们先看看异步电机、同步电机在工频电源上工作的差别:

1、异步电机在工频电源上可以直接启动;

2、同步电机不能在工频电源上直接启动,需要异步启动后,投入同步运行;

网友A:
3、1、2说明这不是电源的差别,而是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的工作原理不同而已:

1)异步电机靠“异步”产生电磁转矩;

2)同步电机靠异性磁极间的磁力拖动;

3)上电后,旋转磁场高速旋转,异步电机的转子铜条上的感应电流在磁场中受到电磁力可以自己转起来;

网友A:
4)上电后,旋转磁场高速旋转,同步电机的转子磁极是静止的,无法与高速旋转的定子磁极相互作用拉起来,例如转子的某一个N极看到高速旋转的N、S、N、S、N、S、……从自己面前闪过,而不能有单一方向的持续力矩将其拉起!

网友A:
5)上电后,旋转磁场高速旋转,同步电机的转子磁极是静止的,无法与高速旋转的定子磁极相互作用拉起来,这时候我们将转子用外力拖动,让转子转起来,当转子的速度接近旋转磁场的速度时,转子的异性磁极就有机会和旋转磁场的异性磁极间相互作用,而转动起来;

6)所以同步电机只有在转子磁场的转速十分接近旋转磁场的转速时,N、S极间可靠作用后启动而进入正常工作!

网友J:
上海淮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业自动化为主营,融科、工、贸于一体,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工程项目设计、安装、调试、服务和代理销售各类进口电气及自动化产品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电气产品分销商及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商。
公司以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良好信誉,与世界著名工控产品厂商日本OMRON、PRO-FACE、三菱、英国C.T、瑞典ABB、德国西门子、美国A-B、日本NUMAX气动等公司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技术和商务合作关系。
主要经销品牌与系列产品:
一:日本欧姆龙(OMRON)
经销该品牌工控自动化全系列产品,包括PLC,低压变频器,旋转编码器,传感器,安全产品,触摸屏以及伺服等。
PLC:CPM1A,CPM2A,CPM2AE,CPM2AH,CQM1,CQM1H(老系列产品);CP1E,CP1H,CJ2M,CS1D等等。
低压变频器:3G3MZ-A,3G3JZ-A,3G3MX2-A,3G3MZ-AB,3G3JZ-AB,3G3MX2-AB,3G3RX-A….
旋转编码器以及传感器:E6B2-CWZ6C,E6C2-CWZ6C,E6A2等,传感器包括接近开关,限位开关,光纤放大器,激光传感器,行程开关,传感器型号众多欢迎新老用户跟我索取资料。
二:日本PROFACE(触摸屏)
该公司专业生产触摸屏为主,以高质量高标准立足于市场,本公司经销该品牌的触摸屏,欢迎来电资料选购,部分型号如下:GP2600-TC41,GP2601-TC41,GP2500-TC41,GP2501-TC41,GP2500-LG41,GP2501-LG41,GP2400-TC41,GP2401-TC41,GP2300-LG41,GP37W2-BG41,GP477R-EG41;AST2501W-T1-D24,AST3301W-S1-D24,AST3301W-B1-D24,AST3501-T1,AST3501-C1,AST3401-T1,AGP3750-T1,AGP3600-T1,AGP3500-T1.
三:艾默生CT(变频器,伺服驱动)
该品牌以高品质的传动产品享誉全球,部分型号如下:SP1401,SP1403,SP1401,SP1405,SP1406,SP2401,SP2403,SP2404,SP2406,SP3401,SP3403,SP3406型号众多,详情请来电咨询。
欢迎新老顾客索取资料。
TEL:021-67663715 联系人王小姐 15801711400

网友A:
4、变频器可以将旋转磁场的转速降到接近零,和转子速度几乎相同,这样旋转磁场与转子磁场的N、S极间有充分的相互作用时间,一起转起来;

5、所以任何变频器,只要它的频率能降到1HZ左右,对转子异性磁极的作用力矩大于负载力矩,就能拖着转起来;

网友A:
6、变频器要拖动同步电机启动的秘诀就是启动时的最低频率能降到1HZ左右,加速时间设置的长一些,负载力矩小于电机转矩,就能拖动同步电机转起来。

网友A:
7、所以任何变频器只要它的最低频率在1HZ 左右,起动加速时间设置的长一些,就能拖起小于自己力矩的负载;

8、那个变频器做不到这些要求?!

网友K:
刘老师自己试一下,准保 报  OC 。

谁做谁知道!

网友L:
贝加莱的P84,P74系列都可以控制同步电机,控制模式选择SYN模式就行。

网友M:
任何变频器都可以用于永磁同步电机,只要电压等级相同。

异步电机、同步电机都是交流电机,当电压等级一致时,对变频器使用还有区别吗?

同步电机的启动和异步电机一样,在上电瞬间是一样的状态。

我们在试验伺服电机时,因使用伺服驱动器比较麻烦,要接编码器线和模拟电压,就用变频器设置在面板操作启动伺服电机。

注: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

网友N:
单从平面几何上,说明原理,感觉刘翁是对的。不知道更深一点的矢量,电势,回馈问题是不是也一样了。

网友O:
看了这么多年贴,这次老刘总算讲的有点在理啦!

网友G:
谁能解释一下,给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通适当的直流电,异步电机可以制动,而同步电机可以旋转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O:

看了这么多年贴,这次老刘总算讲的有点在理啦!

因为这一次的发言,有利于你的变频器不被边沿化,不过我相信你的变频器不错,给大家推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谁能解释一下,给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通适当的直流电,异步电机可以制动,而同步电机可以旋转起来。

1、给同步电机通适当的直流电,产生的磁极与转子磁极错开始,转子会被磁力拖动转一下,直到异性磁极完全相对;

2、“同步电机可以旋转起来”,不会的,只是转动一下!

网友G: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橙子工控 的回复内容:

谁能解释一下,给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通适当的直流电,异步电机可以制动,而同步电机可以旋转起来。

1、给同步电机通适当的直流电,产生的磁极与转子磁极错开始,转子会被磁力拖动转一下,直到异性磁极完全相对;

2、“同步电机可以旋转起来”,不会的,只是转动一下!

内容的回复:

我是有实际的试过的,是一直转的!试的电机是24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是有实际的试过的,是一直转的!试的电机是24极。

1、如果你真看到转动,那就是你说的哪一方面又错误;

2、例如直流电,还是脉动直流电?如果是脉动直流电,它的交流成分有可能驱动同步电机。

网友G:
我用的是变频直流制动电压,用在异步电机上就有锁轴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变频直流制动电压,用在异步电机上就有锁轴的作用。

那肯定不是同步电机,是直流电机!

网友G: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书本上的东西可能不够用了。

网友K:
任何变频器都可以用于永磁同步电机,只要电压等级相同。
异步电机、同步电机都是交流电机,当电压等级一致时,对变频器使用还有区别吗?
同步电机的启动和异步电机一样,在上电瞬间是一样的状态。
我们在试验伺服电机时,因使用伺服驱动器比较麻烦,要接编码器线和模拟电压,就用变频器设置在面板操作启动伺服电机。
注: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

我也这么干过,但咋用咋报OC!

后来想其原因,在上电瞬间,我们无法预知永磁同步电机转子磁极位子,变频器的相位并不能配合电机相位,当然会出现过流。当用手旋转转子在不同的位子时启动,有时能让电机运转起来,但明显感觉电机震动,运行不流畅,加频率就会出现“失步”,变频器跳OC。

实验对象:电机600W,变频器康沃S1(220V)。

李纯绪,能把你操纵的详细步骤分享下吗?如果能推广的话,很有意义。

波恩 有个帖子,专门论述了伺服电机相序不对时的状态,对这个问题有参考意义。

伺服电机UVW动力线相序接错,何以导致飞车? [原创]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9/2008091217213900001-1.s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书本上的东西可能不够用了。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你肯定搞错了。这种事见的多了。

网友A:
说的和真的一样,到了现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有很多东西要亲自看一下,不能听别人说!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任何变频器都可以用于永磁同步电机,只要电压等级相同。
异步电机、同步电机都是交流电机,当电压等级一致时,对变频器使用还有区别吗?
同步电机的启动和异步电机一样,在上电瞬间是一样的状态。
我们在试验伺服电机时,因使用伺服驱动器比较麻烦,要接编码器线和模拟电压,就用变频器设置在面板操作启动伺服电机。
注: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

我也这么干过,但咋用咋报OC!

后来想其原因,在上电瞬间,我们无法预知永磁同步电机转子磁极位子,变频器的相位并不能配合电机相位,当然会出现过流。当用手旋转转子在不同的位子时启动,有时能让电机运转起来,但明显感觉电机震动,运行不流畅,加频率就会出现“失步”,变频器跳OC。

实验对象:电机600W,变频器康沃S1(220V)。

李纯绪,能把你操纵的详细步骤分享下吗?如果能推广的话,很有意义。

波恩 有个帖子,专门论述了伺服电机相序不对时的状态,对这个问题有参考意义。

伺服电机UVW动力线相序接错,何以导致飞车? [原创]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9/2008091217213900001-1.shtml

你用的变频驱动器是矢量控制的。

他们所讨论的是VF控制的。

还所有变频器都可以带呢!搞个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很有可能就报过流报警!

网友K:
征:

我用的就是V/F控制的,也报OC。

当时思考了很久 ,觉得只要变频器输出频率足够快,这样电机启动瞬间不管和电动机相位匹配与否都问题不大,因为只要变频器形成的旋转磁场扫过转子一周必定会有同步的时刻,只要频率不是太快必定能启动电机进入同步。

但事实上事与愿违,即便能转起来也能感觉到明显问题,电流超标,电机振动非常大,最多5S就报OC。

电机:600W

变频器:750W  V/F

网友G: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征:

我用的就是V/F控制的,也报OC。

当时思考了很久 ,觉得只要变频器输出频率足够快,这样电机启动瞬间不管和电动机相位匹配与否都问题不大,因为只要变频器形成的旋转磁场扫过转子一周必定会有同步的时刻,只要频率不是太快必定能启动电机进入同步。

但事实上事与愿违,即便能转起来也能感觉到明显问题,电流超标,电机振动非常大,最多5S就报OC。

电机:600W

变频器:750W  V/F

内容的回复:

我认为这是电压低导致的。也就是刘志斌说的要低频力矩大!电压高了会磁饱和,低了会失步。失步的表现就是振动!

网友G:
对:刘志斌 关于

说的和真的一样,到了现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有很多东西要亲自看一下,不能听别人说!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用电流矢量变频器控制同步电机唯一的问题就是励磁刚投入时电机有点反转(极数多的才有这种现象),大概也就10来度的角度,之后就能正常正转。所以不是变频器不能驱动同步电机,而是效果会打折。

网友P:
永磁的转子是磁体,通电时马上感生力矩产生,导致电机反转。

RA的变频器PF400用VF控制可以带起永磁电机,但VF曲线要自定义。已用于耀皮玻璃。

其它产品也可以,但这种控制水平是很低的。

所谓VACON可以控制永磁电机,是指Nxp可以做永磁电机自整定,真正矢量控制。没试过。

据说AB的PF700S,PF750系列可以控制永磁电机,也是矢量控制。PF70,700只能低水平控制,必用VF。这个试过。

网友K:
百度了下,基本搞明白了!

先说结论:

变频器都可以控制永磁同步电机!   不正确,但不完全错!

应该这样说:所有变频器(还没见到不带V/F控制的变频器)都能让永磁同步电动机转起来! (至少空载能行)。

再说说变频器带永磁同步电动机的想法(仅仅是想法):

1:启动频率一定要低,要设S加减速,系数究竟为多少还不知道(很多变频器这个是固定不能修改的)。

      原因:就是完成“整步”过程,而不让变频器报  OC 。当变频器输出频率时必须与转子磁极匹配,但普通变频器并不能知道究竟这个位子在那里,这时就只能通过“扫描”一周,必定有个位子能匹配,当在扫描的过程中出现匹配位子时,转子就会被定子磁场牵引进入同步区,从而跟随定子磁场加速到设定频率,这个时候变频器已经能对永磁同步电机进行控制了。总之就是在整步过程中即不能过流太大,又要能把转子牵引入同步区。

2:变频器要比同步电动机功率高1、2个档。

     原因:在“整步”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电机电流过大跳 OC ,而这个电流可能为10倍额定电机电流,而异步电机出现最大电流不过为7倍。

3:变频器载波频率尽量大。

原因:永磁同步电动机等效电感比异步电动机低很多,导致同步运行时电动机定子绕组电流脉动很大,造成电动机振动。

现在就明白我遇到的实际问题了,启动就报OC,是因为这个时候“整步电流”很大,而我的变频器只有750W,这个电流足以报 OC 。我设的载波频率低,导致电动机及时运行起来转矩脉动大,振动大,使电机在同步区内来回振荡,频繁加减速,电流下部来,并且及时在空载下也可能退出同步区,而引起失步,电流过大,报  OC 。

所以能带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变频器,其设计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普通的变频器带永磁同步电动机时,究竟带负载能力如何,我感觉会打折扣!

网友K:
老雅:

RA的变频器PF400用VF控制可以带起永磁电机,但VF曲线要自定义。已用于耀皮玻璃。

这个V/F自定义是根据什么思路来定义呢?

希望能分享一下!

网友P:
我对此有过论述。先定义起始电压(0HZ时),有一定提升。再定义5HZ以内某频率电压,注意曲线不可以出现下凹。AB的700H专门有针对下凹曲线的报警。据此思想,最差的变频器可以带永磁电机起动,但起动反转动作不可回避。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我对此有过论述。先定义起始电压(0HZ时),有一定提升。再定义5HZ以内某频率电压,注意曲线不可以出现下凹。AB的700H专门有针对下凹曲线的报警。据此思想,最差的变频器可以带永磁电机起动,但起动反转动作不可回避。

“起动反转动作不可回避。 ”,应该是,有时反,有时正!

网友Q:
学习了。听说现在所谓的直流变频空调里面的电机就是永磁同步电机,它的驱动就复杂了,有三个位置传感器,请问它的变频控制有何特别之处

网友K:
老雅:

也就是启动时的启动电压可能还比带异步电机时高!那转子位子捕捉阶段(整步)过流可能会比异步电机启动大很多,那过流报OC停机的问题如何解决?

是开启  电流限幅  功能吗,就像飞车启动转速捕捉时电流限制一样,对吗?

还有,实际使用普通变频器带永磁同步电动机时带负载能力和加减速能力和异步电机时有何区别呀?

网友G:
没调好才会(或者说控制不好的变频器才会)出现起步电流大的问题。

楼主:
看了论坛这些高人发言,感觉大家对变频器控制同步电机有点不太认同。

不过我们公司的德国设备都是用变频器来控制永磁同步电机的,电机从18KW到130KW,全由变频器驱动调速,用于塑料设备的挤出机。

网友D:
变频器带永磁同步机,大功率的的应用有两个例子:

风力发电机直驱,1.5兆瓦或2兆瓦,厂家湘电风能以及金风,品牌ABB,switch(伟肯贴牌?)。

吊舱式船舶推进器,几兆瓦到几十兆瓦,品牌 ABB, SIEMENS, CONVERTEAM(原阿尔斯通,后被GE收购)。

均为低转速大扭矩应用。风电应用额定转速只有20转左右。

网友P: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老雅:

也就是启动时的启动电压可能还比带异步电机时高!那转子位子捕捉阶段(整步)过流可能会比异步电机启动大很多,那过流报OC停机的问题如何解决?

是开启  电流限幅  功能吗,就像飞车启动转速捕捉时电流限制一样,对吗?

还有,实际使用普通变频器带永磁同步电动机时带负载能力和加减速能力和异步电机时有何区别呀?

有一个区别,同步电机不可以堵转,如果丢步将造成更大的冲击。应该是不容许堵转和丢步。

起动时,我实验碰到的都是反转。有时正有时反这种说法也对。

内容的回复:

网友O:
引用 网友Q:
关于学习了。听说现在所谓的直流变频空调里面的电机就是永磁同步电机,它的驱动就复杂了,有三个位置传感器,请问它的变频控制有何特别之处

那是直流无刷电机,驱动不是复杂,而是简单!

网友R(2011-09-21):
其实都可以带的,很多变频器的厂家都说不可以,其实就是调VF曲线,不过要慢慢调,调过了,调少了都不行。

网友A:
1、变频器调速,用于永磁同步交流电机,适宜频率闭还控制模式、电流闭环转矩控制模式;

2、变频器调速,用于永磁同步交流电机,不适宜速度闭环控制模式。

网友S(2011-12-14):
hao 不错学习了 10个字符

网友T(2012-11-11):
我成功的使用——惠丰HFV-237,控制TYD2-320-112M-4(同步电机)。用于丙纶纺织生产线上。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QQ:535294782。华罘。

网友U(2013-07-20):
磊峰矢量变频器可以带同步电机

网友V:
吉泰科的GK800系列变频器采用最先进的闭环矢量控制技术,对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都能实现精准控制。无论是速度控制精度,转矩控制精度,还是伺服定位精度,弱磁控制性能,响应时间等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网友W(2014-04-17):
呵呵,这个贴很有技术含量,学习了!我还没用过不能轻易发表意见了,毕竟不是搞电机和变频器设计的。

网友X(2015-07-15):
力驱电气公司生产的LV8000T专用永磁同步驱动器可以,也非常不错,详情13602567852

网友Y:
宝米勒变频器开环控制、闭环控制都能满足你的要求,详情请咨询15251529133

网友X:
力驱永磁同步驱动器完全可以胜任,13602567852

网友Z(2017-03-16):
各们大师们好,本人目前也遇到了同步电机启动控制的问题,请大师们解答下,三相永磁交流电动机,电压3相60V,最高频率500Hz,定子磁极对数2对,变频器是台达VFD022C43A,其它参数未知,现在启动不起来,按运行指令电机会有嗡嗡声,像异步电机缺相启动那种样子,运行频率也无法到达设定频率,第一次接触同步电机,也不知道怎么弄了,麻烦大家给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A(2018-02-28):
外圈门外汉,路过看看。

网友AB(2018-04-10):
bullshit 回复内容: 对:刘志斌变频器都可以控制永磁同步电机!内容的回复!

网友AC(2019-08-16):
矢量、转矩控制应该都差不多,只要别是vf就行。

网友AD(2020-07-05):
谢谢奉献的经验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