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变频器寿命探讨

楼主(2011-07-18):
三菱A540  15kw变频器使用寿命约多长时间,我公司的一批用了大约8年,频繁出现E7故障,而且不好修,换板子后不稳定,是不是寿命到了?

网友A:
环境好的话20年没问题,环境不好的话就不好说了,特别是化工行业谈寿命没有意义。换板后不稳定:你知道却是换过了还是告诉你的。换新板子肯定不会不稳定的。

网友B:
我这有两台A540 22KW 二手机,没维修过,八成新,低价转让,也可拆配件,董工13902272318

楼主:
给定使能后出现有输出频率显示,无电压输出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