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触摸屏上设置时间数据

楼主(2011-07-18):
各位工控前辈好,我是新手上路,最近遇到了一个人机和PLC之间关于数值设置的问题:比如要让操作设备的人看到时间是6.6秒,我就在触摸屏上输入6.6,可是到了cp1e plc 的数据区 dm0 ,用的100ms的定时器 不知怎么设 就是达不了人机和plc统一的效果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在人机和plc中设置??

楼主:
数据达到效果 是否是PLC中需要数据转换令 或是触摸屏中要设置成浮点数呀 急!!求教各位大侠 我的邮箱是brighteom@sina.com

网友A:
你可以夸大10倍,直接输入66;显示一位小数也可以;

或者直接用浮点数也行,在到PLC中夸大倍数据 ,进行计时!!!

网友B:
直接输入66;显示一位小数`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用浮点数也行,在到PLC中夸大倍数据

网友C:
触摸屏由运算功能的吧

网友D:
还是在PLC当中计算比较好,6.6乘10就可以,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网友E:
触摸屏输入整数,显示小数

PLC处理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