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继电器输出公共端接5V可以吗?

楼主(2011-07-18):
做项目时外围电路元件都是5V的,而PLC200输出输入公共端应该连24V,刚才我连5V试了一下输入不能工作,而输出能实现不知道为什么?新手求指点,如果做项目这样连可以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可能吧!S7-200除输入点CPU224XP的I0.3-I0.5可以输入5V电压外,其他的都不可以,输入电压低于15V将不能工作!楼主可以将PLC接入电脑实时监控一下程序输入点的状态,理论上输入5V电压不行!如果非要这样做,可以把PLC拆开改装一下,不过这样会失去SIEMENS公司的保修服务!至于输出嘛,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接任何电压输出,晶体管的不行!

网友A:
200PLC的输出端接5V木有问题,放心使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回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