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 Adapter USB编程电缆在远程DP口监控 下载的方法

楼主(2011-07-18):
用PC Adapter USB编程电缆在远程DP口监控 下载的方法

推荐在现场调试,一般PLC柜离现场都比较远,这样的话在现场调试一般要用CP5511卡连到现场的ET200分站上进行调试。
如果手头上没有CP5511卡的话,我们可以用PC Adapter USB编程电缆稍加改造,可以实现在远程DP站上监控、下载程序。
我们都知道PC Adapter USB在CPU上无论是MPI、DP口都可以监控、下载,但在其他分站上可是无法使用的,为什么呢,原来在CPU的MPI、DP 口的2和7针脚对外可以提供一个24V直流电压对PC Adapter USB适配器供电,2脚是24V-,7脚是24V+,但是ET200M的2、7脚对外是没有24V电压的,所以PC Adapter USB没有24V工作电压,也就没法实现通讯功能。
接线来就是改造了,实际很简单的,对PC Adapter USB编程电缆不用改动,只是增加一个带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再接一个24V电源就行了。
一般在做工程的时候,为了便于在现场调试,ET200分站用的都是带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这样我们再准备一个带编程口的连接器,打开盖子,用一段2芯导线焊到连接器的2和7脚上,长度大约2米左右,为了保险起见,在任意一根导线串上一个二极管,防止外边24V接反的话保护PC Adapter USB编程电缆,这样就改造结束了。
使用的时候,把改造好的连接器插到ET200上的那个连接器上,电控柜内肯定会有24V电源的,把那段二芯导线按照7+ 2-的接法接到24V电源上,如果加了保护二极管,即使线接反了也不会有什么危害,倒过来就好了,再插上PC Adapter USB电缆,监控、下载就能用了,1.5兆的速度一点问题没有。
没有CP5511的话,在现场应急使用起来还是比较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