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康沃变频器贴片稳压二极管j37的稳压值是多少

楼主(2011-07-18):
康沃变频器贴片稳压二极管j37的稳压值是多少,可用其它型号代替否,举几个型号。

网友A:
稳压值30V,建议用1N4751代替。

楼主:
谢谢,知道了。请以后多指教

网友B(2018-06-06):
我这里康沃变频器稳压二极管印的是j36   稳压值是多少呢?我感觉稳压二极管j36的最后一位没意义,只看j3就可以,这样稳压值是18V. 大家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