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39期——短接运行端子后电源接触器起停变频器的讨论

楼主(2011-07-18):
本周擂台:短接运行端子后电源接触器起停变频器的讨论

        一般情况下,外部端子控制起停变频器是通过其运行端子来实现的(此处暂不讨论面板给定、模拟给定、网络运行等启动方式)。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笔者也多处遇到这样的线路:为了方便接线/减少触点或其它原因,将变频器的运行端子进行了短接,一台或几台变频器的电源通过一个接触器来控制,接触器的通断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其中一个案例:两台三菱E540型1.5KW变频器通过一个接触器起停,每天数十次,持续运行5年以上,变频器居然工作正常!

        欢迎大家进行讨论,讨论范围不限,下面是一些讨论参考。

1、这样的启动方式对变频器有影响吗?试从原理和实践进行分析。

2、如果这样的启动方式对变频器有影响,那为什么上述案例中变频器可以正常长期工作呢?

3、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7月31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每天数十次,持续运行5年以上,变频器居然工作正常!
本来就是正常的工作状态啊!

楼主:
每天数十次,持续运行5年以上——指的是“将变频器的运行端子进行了短接,一台或几台变频器的电源通过一个接触器来控制,接触器的通断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只要你的接触器质量足够好,我认为没什么不妥,接触器不坏,它们就可以正常工作。接触器在这里可以看运行端子的作用。

以上只是本人的一点看法,请大家指正。

网友C:
学习中,!!!希望多多参与啊!

网友D:
允许直接运行,但通断频率控制在半小时一次以内。质量差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E:
我单位一台90KW的ABB的变频器因此种方式频繁启动,没几天就烧了,后来改了运行方式,你这变频器太小了,冲击太小,

网友F:
你好,我觉得这应该属于正常,因为当接触器瞬间通断的时候,我转动中的电气部分相当于一个发电机,我变频器上的直流母线还是有一定的电压,可以有稳定保持的过程,当接触器接通后就一切恢复正常,刚加入,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F:
我想请问一下变频器AB700S的调试,有个别参数还不是很透彻,(如负向速度限幅、电动机反馈首选装置等)请大家多指导

网友G:
三菱的变频器我试过是可以,其他的品牌就不行了,因为变频器要初始化后才能够接收端子信号,你如果短接的话,一上电初始化完后变频器不会运行。这是我亲手试过的!

网友H:
很好不错哦 三菱的变频器我试过是可以

网友I:
频繁启动会造成损坏,其他的坐下听奖

网友J:
我想接触器是同时给主回路和控制回路供电吧。如果不是同时供电的话,启动信号有了,主回路没电源,电流检测没电流,这样的话应该会报故障的吧。那如果是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同时供电,三菱的变频器初始化也是需要时间的,这样的话会影响到这个变频器在整个设备运行中的响应的速度,不过对于控制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设备来说这个可以无视它。再就一个电压冲击的问题,控制回路的频繁的通断电,势必会造成CPU芯片的损害,就好像我们的电脑一样,经常不正常关机寿命就会大打折扣。其实每天数十次的通断对一个变频器来说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一台变频器正常的通断次数一般都在20万次以上,每天通断几十次五年来还刚好一半的样子。再说了三菱变频器的操作手册在注意和基本配置里面都有明确规定不要用输入侧的主接触器控制变频器启动和停止,这样做的话会降低变频器的寿命。主要原因应该还是电压和电流冲击所引起的吧。

网友K:
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A:
这属于正常使用变频器,既不影响寿命又不妨碍功能。

网友L:
确实有这样控制的,虽然不规范,实际能正常运行。有的为了避免(解决)此控制可能造成的变频器故障,用接触器的常闭点连接公用点和复位点(com、res)。

网友M:
跟你这老菜鸟比 我这小菜鸟还是差很远啊

网友J:
对:李纯绪 关于

这属于正常使用变频器,既不影响寿命又不妨碍功能。

内容的回复:
请您好好阅读一下手册再作出这样的结论,手册既然在注意和基本配置里两次强调不允许输入侧的主接触器控制变频器启动和停止,我想应该是有它的道理的。你觉得呢。

网友N:
没这样用过。

运行信号一直有,变频器上电后,在通电自检可能还未完成的情况下,变频器就会执行运行命令,而停止的时候,用接触器直接断电,相当于突然停电异常停车了,没实现变频器的软停功能。个人觉得对变频器使用寿命有影响。

网友O:
来看看哦

雷蒙磨

网友A:
对:支持国产 关于回复内容:
对:李纯绪 关于

这属于正常使用变频器,既不影响寿命又不妨碍功能。

 多数品牌的变频器对此只是建议,没有禁止,实际运行中没发现问题。这样的运行方式对启动没任何影响,只有当设置制动停车时,这个功能不能实现,因为断电了,刹车单元的控制也就没了。

内容的回复:
请您好好阅读一下手册再作出这样的结论,手册既然在注意和基本配置里两次强调不允许输入侧的主接触器控制变频器启动和停止,我想应该是有它的道理的。你觉得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P:
不知道是否有用

网友Q:
我想这个问题说的是多台变频器共地的问题吧,及几台的运行端子短接合成总运行,dcm短接合成总dcm,然后通过一个触点控制几台同时通断。

确实有人怎么做。尽管不太规范,但大多数时候是能正常工作的,这个主要是看变频器内部控制电源的稳定性,同种同型号变频器一般都没有问题,但当有变频器故障时可能导致误动作,或连带随坏几台的控制电源,或相互引入干扰

金属风暴!

网友:
应为两台是1.5KW变频器,其实这样用是不规范的,只不过由于变频器功率小,变频器内部核心逆变器件IGBT能承受直接通电启动时的电流冲击,处于硬开通关断状态,只不过没达到IGBT接温没有炸管而已,这只是过特殊情况,所以没出现故障。也就是说三菱变频器选择的IGBT器件比其他品牌要好些,可以耐受住功率较小时的硬关断,硬开通功率。如果换个稍微差点的IGBT若不加保护电路早炸管了,即使加了保护电路,也会去保护IGBT,不让其工作了。

变频器正常使用是不需要在前面加接触器的,只需要接断路器,因为起停控制变频器内部自成一套,要检测三相整流后的母线电流或三相输入电流,逆变回路负载电流,频率,其中负载电流的频率要和IGBT驱动控制的频率构成锁相环,保证IGBT尽量处于零电流关断,零电压开通的软启动状态,减少冲击损耗,使得IGBT处于感性工作状态。若加上接触器来控制起停,就打乱了变频器内部一些列的检测和保护措施,一般情况下就会造成损坏。

综上所述,LZ这样用变频器是个特列,归根到底,我个人认为就是三菱变频器的IGBT选得较好,余量放得较大,大得来可以承受接触器控制其起停的冲击电流而不被破坏。  谢谢!!!

网友R:
如果电源有瞬间停电后又瞬间来电,,,,,或者有一相不平衡情况出现,,,,或者接触器触点不良,,,早晚会烧掉变频器的!十五年前就碰到过二套变频供水设备上使用的5。5KW富士变频器和另外一套3。0KW三星变频器烧坏的故障现象。

网友S:
学习下, 可以直接无视。。。。

网友F:
瞬间性的晃电是没有问题的,当然长期的这样运行还是对变频器有影响,但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T:
这样频繁通断电,会大大缩短电容的寿命。

网友K:
正在学习中,大家多多发言!

网友U:
我试过lg的变频器是不行的,你如果短接的话,一上电初始化完后变频器不会运行。这是我亲手试过的!松下的,我试过可以这样用。

网友V:
请教各位大侠,我厂用的熄焦车是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用一台时运行参数正常(从高频慢慢将到底频,但两台同时用时参数从高频瞬间倒低频)不知为什么请教。

网友J:
引用 网友V:
关于请教各位大侠,我厂用的熄焦车是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用一台时运行参数正常(从高频慢慢将到底频,但两台同时用时参数从高频瞬间倒低频)不知为什么请教。

不知道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再一个就是两台变频器之间的互相干扰,请在两台变频器的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做好屏蔽措施,屏蔽线要充分接地。

网友W:
频繁给变频器供电,肯定会对整流部分产生冲击。设备功率较小,变频器这方面做的余量较大,可能才保证了你的长期运行。

这样的工作方式不太推荐,现在我们这边对变频器的控制都是使用通讯的方式为主。

既然能够通过接触器来控制的方式,为啥就不能使用接触器的触点或辅助触点来控制启停呢?都是使用接触器(或使用继电器),我想不应该会对你的控制隐患产生影响吧。

网友X:
个人认为与变频器功率即所带电机的功率有关系,如果是大电机应该是不行。

网友Y:
我想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行 是因为楼主控制的电机功率较小 而且 启动频率不大(每天十次而已)。或者是 变频器的自保护做的特别好。

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是有隐患的、首先变频器通电需要自检,断电需要时间给放电。如果碰上启动、停止频繁的情况。势必会对变频器造成冲击。特别是在变频器放电还未完成的时候,上电并运行。(当然,没有测试过);然后,要正常运行,还要保证变频器不会报故障。否则还是需要复位,影响运行。

个人 不推荐这么做……

网友Z:
1、有影响。上电运行没有问题;断电停车会有问题。逆变部分会有电流冲击

2、功率小,逆变部分的选型大

网友AA:
楼主的意思我可以这么理解吧,你是把接触器当作变频器的电源开关作为电源的通断来使用的,而且接触器是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当然输出端也可以接,但是两者使用可靠性都极其差。下面我简单分析:

1、把接触器接在变频器输入电源侧,而且单独依靠其通断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动作。(实际上是控制一次电源问题)

先说说接触器在变频器输入侧的作用,大概有两个:一是给变频器接通电源,二是当变频器因为故障跳闸时,使变频器快速脱离电源。

这种控制方式从变频器结构原理分析对其损害很大,因为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是整流+逆变,工作过程是电容不停地冲放电实现。若在电源和变频器输入端之间加装接触器,则不允许用此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一定需要用该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时,间隔不要小于一小时。频繁的充放电易降低变频器内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2、若输出端和电机之间装有接触器等开关器件,应确保变频器在无输出时进行通断操作,否则易造成变频器内模块损坏。

3、即使采取接触器控制变频器二次回路控制其启动、停止、运行动作。也要注意在接触器线圈并联一阻容吸收电路,已确保接触器断电时产生的大自感电势得到有效吸收,否则会容易使变频器内部故障继电器的触头损坏。

网友AB:
1、直接上电源的
2、控制回路未启动,但变频器有电源供给,使用接触器辅助触点启动

3、接触器的触点换成了中间继电器触点。

网友AB:
这三幅图,是实际应用中 约有20多年时间的一个设备。

第一副图 是很早以前至前几年使用的

后面的图是近几年变更的。

首先这个变频器是200W或400W的,一天基本上启动一次。负载属于轻负载类。

从原理上说是有影响的,单实际应用中这样的方式与变频器的质量有关。

第一幅图里的启动方式下,日本原装松下变频器用来10几年,未见损坏。

第二幅和第三幅图与第一幅图比较,是变频器处于待机状态下,外部信号启动。

变频器为台安 和 松下的。

第二和第三幅的区别是:是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还是中间继电器的触点。

这个问题我请教了 OMRON 施耐德 台安 松下几家的客服,最后在OMRON的

MM解释下,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因为变频这个运行信号的硬件线路是ma级的光耦回路,常开触点相当于开关。

使用接触器还是中间继电器,这是个问题。一般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标明最小电流的

很少。因为接触器的触点比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在接触时的 物理距离要大的;还有就是氧化物问题

实际上,可以理解为 触点并未可靠接触,只是电场效应击穿触点表面氧化层(硫化层)后,

才真正的导通了。

这样存在的问题就是,使用接触器的触点作为运行信号会导致 启动不良。

综上,虽然在原理上认为不行,但因为轻负载 而启动非常不频繁,我觉得根据使用场合

不同,并不是都不可以使用。

直接电源启动有时候可能会低压或高压报警,不过因为启动非常不频繁,所以使用时可以接受。

(一次开机使用一天)

第二个问题,其实这个长期还是与使用的实际情况有关系了。

如果我们这个设备一天起停过几百次 估计用不到一年。

但是,一天只起停一次所说的长期估计比正常的启动方式都要长上好多倍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W:

频繁给变频器供电,肯定会对整流部分产生冲击。设备功率较小,变频器这方面做的余量较大,可能才保证了你的长期运行。

这样的工作方式不太推荐,现在我们这边对变频器的控制都是使用通讯的方式为主。

估计你们的项目 或设备 金额都是比较大的。 如果咱们的设备加上通讯 那么 还要加其他很多东西

然后成本呼呼呼的。。。市场占有率都没了。

我们客户比较接受的是性价比。不仅是性能要求呢。

网友J:
主电路正解
控制电路是用的PLC控制

网友AC:
最近比较忙,好久没论坛了,论坛越来越火了,以后还得坚持来才好,呵呵,言归正传,进入主题。
我用的品牌变频器比较少,都是些小品牌,牌子就不在这列出来了,有些能说的,我就提一下。个人认为这个的分情况而定,因为变频器原理差不多,但是各种细节还是有区别的,其实这个上电过程中,是属于正常应用,区别主要在于掉电停机;
首先分析上电:
上电完毕之后,变频器检测到运行命令有效,开始运行,这个跟我们手动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变频器的初始化过程来说,毫秒级的初始化,之后等1秒和等1分钟是一样的。所以说上电后端子短接运行是可取的,这个厂家说明书里面也有功能选择,但是也会提示慎重选用该功能,原因是上电机器就跑起来,怕出意外。比如英威腾的CHUV100中的P4.12介绍的比较清楚。有的厂家做的比较细致,还会有一个上电后延时时间,就是上电初始化完毕多少时间后再运行,这个主要考虑跟其他设备的配合和安全方面,这个功能是不错的。所以说上电使用接触器不会对变频器产生什么影响和破坏。
下电:运行中,变频器突然掉电,母线电压急剧下降,此时变频器若未使用其它功能(瞬停不停什么的),输出电流也会变小,但是趋势不会有电压下降那么快,到最后母线到达欠压点时,变频器报欠压,封锁输出。在这个过程中,电容的急剧放电对其寿命是有影响的,对逆变模块到是无冲击。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大功率变频器的上电软起接触器是电源供电的,也就是说掉电过程中实际母线还有能量流过,但是线圈已经掉电,此时接触器为带载硬切断,我们知道,直流和交流的最大区别是直流没有过零点,这样的切断会产生较大的拉弧,损坏触点。天水的继电器
带满载能这样硬切断5次不坏就很不错了。
如果是直流供给线圈,这种风险比较小,在欠压保护过程中,变频器封锁输出和接触器断开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所以损坏接触器或者继电器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小功率变频器基本上用的都是直流接触器线圈,电流也不大,所以像三菱那样长时间用,也不见坏是有原因的。
总之,满载情况下直接切断电源肯定会加速变频器的老怀和损坏。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D:
手册上我记得是可以这样运行的,但不推荐,在紧急保护的状态下,这种运行方式还是会用到的,即紧急停机,直接断电,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电机停下来.生产安全高于一切.

网友AE:
我们厂里也是这样的启动的,是一个变频器带六个电机,现在已经有六年了 就是有时会显示欠压应该是年份长了!只要六只启动间隔不是很短是没事的.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lookkan lookkan

.

二等奖(10MP)4名:

支持国产 yangxianhui

金属风暴! shandow

Smile lyc19730508

最多两年 flyyu2000

 .

三等奖(30积分)7名:

李纯绪 lcx_jia

云天海岸111    云天海岸111

z731626536    z731626536

xshflove     xshflove

ye_w    ye_w

zxdgon    zxdgon

朋友00    mzh0

网友AF:
这种接法的可行性取决与变频器,不是所有变频器都支持这种接法,以下说两种有代表性的变频器上电检测模式:

1 ,  R S T 端接入电源----电容充电-----旁路接触器或晶闸管导通----直流电源正常检测系统----检测系统正常如果是端子外控切闭合状态下变频器进入运行状态。

2 , R S T 端接入电源----电容充电-----旁路接触器或晶闸管导通----直流电源正常检测系统----检测系统检测到是端子外控切在闭合状态下认为是故障状态,报或不报故障变频器不运行。

变频器上电运行或故障是操作系统程序问题,是地区习惯与观念问题。就是人的观念认为系统有电是正常状态与无电是正常状态的延伸。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观念也在改变,有电是正常状态的设计越来越多。就是设备要处于待机状态才属于正常状态。

言归正传:这种接法是错误的,理由不费口舌,虽然在一些场所运行正常。老毕给各位朋友提个建议,特别是年龄比较长的朋友:

1,  时间实践是验证的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要走一个过程。要努力接受新鲜事物。

2,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走在前沿,不要太留恋过去的东西。

3, 要相信,用原来的方式能做到的,现在肯定能做到,尽量不要用原来的。

4, 现在新鲜的东西太多,我们可能感觉跟不上,喜欢做熟悉的,不愿意去接触陌生的,要知,不主动接触更跟不上。

5, 科技发展速度之快,倚老卖老的时代过去了,要向年轻人学习,共同发展进步吧。

有感而生,乱说了几句。

网友AC:
虽然结束了,但是里面提到了天水的接触器,个人在此解释一下,因为在使用过程中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直接切断线圈电源的做法才导致顺坏的。而且并不是所有这样切断几次都会坏,希望天水接触器的兄弟们别介意,说错话了。天水的东西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是一定要肯定的。
在之前提到这个 在此表歉意,谢谢大家!

网友AG(2015-01-17):
什么情况 学习 学习

网友AH(2016-05-18):
三菱变频器说明书里明确提出应避免这样做,会缩短变频器寿命。

看了一等奖的答案,才知道原来三菱说明书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