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运动控制卡和通常说的运动控制卡有什么不同,价格相差那么大

楼主(2011-07-19):
一般看到四轴的控制卡价格都在3K以上 但网上经常有雕刻机运动控制卡,价格只有2-300块,控制三个轴。 为什么价格会差别这么大

网友A:
这种雕刻机专用的卡还没有见过,不过既然是雕刻机专用卡,自然就会强调价格优势。雕刻机通常只需要三个轴的控制即可,不必四轴的了,控制算法上恐怕也是量身定做的,不必过多考虑其通用性

网友B:
关键看是在那些行业上在用,雕刻机做的人多了价格也就低了,其实单从运动控制卡来上应该差不多,要有差别也就是控制软件的易用性上面了。

网友C:
楼主你好,雕刻机,看刻什么东西,例如刻球面,需要四轴联动(X、Y、Z、S),如果雕刻螺旋面,需要五轴联动(X、Y、Z、S、B);所以多一个轴价格不一样的;

网友D:
雕刻机的卡,是在计算机上做好所有的规划; 它自己只负责发送脉冲,也许还有些插补功能,一般用来控制步进电机,没有任何反馈。

严格上来说,其实只是一块接口卡,和真正意义上的运动控制卡区别很大。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主要的价格问题,雕刻机卡很多都是盗 版的,像维宏,一张卡也就两百块钱。 当然在功能上也较简单,雕刻机只需要两轴三轴就足够,完成平面或2.5D的加工。 还有就是从器件上,有些是用拆机芯片,这样成本十分低。 专业的运动控制卡算法复杂,精度也高,器件成本也较高,像国外卡用powerpc做,这颗芯片就要上千RMB,还有辅助器件。

网友G:
求三轴控制系统集成方案

X轴行程:2200MM,Y轴行程:2600MM,Z轴行程:50MM

要求精度:0.02

求解决方案,合作共赢 联系QQ190828201

网友H(2016-10-26):
雕刻机控制卡的好坏最明显就体现在稳定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开环的系统,只能通过控制卡本身的器件进行插补。这是淘宝上性能好的控制卡说的:板载DSP运动控制芯片,50兆时针晶振,为插补提供高速的时钟源。采用细腻光滑算法,高速精准。(精准对刀,回原点,对工件,自动分中,寻边,手轮标准接口,可适配所有的通用交流伺服驱动器)采用基频50M插补运算输出标准的伺服驱动器频率400KHZ,自动变脉宽命令控制矩型脉冲,精插补算法,符合所有脉冲+方向控制的步进或交流伺服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