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的必要性?

楼主(2011-07-19):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变频器所带的电机用普通电机就可以。实际中用变频电机的也极少。那变频电机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呢?在某些特定的应用中必须用变频电机吗?

网友A:
变频电机的主轴在低速运转时,后面的风扇还会保持原来的转速。就保证了变频电机的散热。变频电机是有两个轴的!普通电机只有一个轴,而且风扇就装在主轴上,在电机低速运转时风扇不起作用,电机就容易烧毁!

楼主:
有个帖子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的区别挺好的,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8/2008082217524400001-1.shtml

可是,可是即使变频电机比普通电机更适合,因为价格贵,不被选用,和没有也差不多。也许变频电机的价格该更让用户能接受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