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一个西门子plc s7-300的一个简单程序

楼主(2011-07-19):
求大虾一个西门子plc s7-300的一个简单程序

一辆小车,在SQ1和SQ2左右两端间运动,两端各停5秒后,自动往返5次后停车.求梯形图

网友A:
这里很危险的, 回你们学校去吧,去找你们老师吧。。。。。。!

网友B:
哪个败家的就为实现这么个功能还用300搞。

网友B:
用定时器和计数器可以实现。两端SQ1和SQ2做两个限位,用来感应位置。

网友C:
这个是运动控制。用PLC做不了的。要用西门子那个叫“斯摩顺”的东西啊。

网友D:
a i0.0 //启动

fp m1.0

s m1.1

a m1.1

fp m1.2

o q1.1

o t2

an i1.1

=  q1.1

a m1.1

a i1.1

l s5t#5s

sd t1

a t1

o q1.2

an i1.2

=q1.2

a m1.1

a i1.2

l s5t#5s

sd t2

a m1.1

a i1.2

fp m1.3

l 1

l mw10

+i

t mw10

l mw10

l 5

>=i

r m1.1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设计很全的啊!!!

网友G:
问题不分大小.能提出来以很不错了

网友F:
4楼的程序第一条应该为:
       说明:原程序第一条,当电机位于I0.3=1(SQ2被限位)时,按启动按钮,电机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