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XP触摸屏的内部地址

楼主(2011-07-19):
最近在使用LS的XP触摸屏,软件里的INTERNAL地址是什么?HK,HW,HS等做什么用,能进行读写吗?很纠结。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LG PLC 可以上载程序 可以监控 但改了程序怎么下载到PLC上不了 是什么问题  在在线菜单 上 PLC-PC 是可以操作的 但PC-PLC不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LG PLC 可以上载程序 可以监控 但改了程序怎么下载到PLC上不了 是什么问题  在在线菜单 上 PLC-PC 是可以操作的 但PC-PLC不能操作

直接点击联机+下载+运行+监视开始就可以了呀

网友A:
谢谢  CHENXIAODIAN   但现在问题是在线菜单中PLC-PC可以上传 PC-PLC就不能下载 PC-PLC这个栏是不可选中的

网友A:
软件是在官网上下载的3.62中文版  可以连线的到

楼主:
对:HECHUN 关于

谢谢  CHENXIAODIAN   但现在问题是在线菜单中PLC-PC可以上传 PC-PLC就不能下载 PC-PLC这个栏是不可选中的

内容的回复:不会这样的吧。我用的时候都是正常的,联机之后可以上传也可以下载,都是可以选择的。要么把软件卸了重新装过,这个软件太久没有更新了,会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