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6ra70主从控制,从装置电枢电压高,励磁电流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19):
联系174195033@qq.com

楼主:
问题补充:原从装置采用EMF反馈控制P083=3,后由于电机升速道400RPM后主从电流有差值(最大达到1500A),决定更换控制方式,变更参数入下:

1.主装置

P794.1=K0125电流给定值积分器之后的电流给定值→K0148转矩给定
P794.1=K0268励磁电流调节器输入给定→K0167速度的实际值

2.从装置

P081(励磁的运行模式)=0→1
P083(速度实际值的选择)=3→4
P117-P139(磁化曲线)取自主装置的数据
P500=K0170→K6001
P601.5=K6001→K0125
P609=K0167→K6002
P611=K6002→K0227

楼主:
问题补充2:1.现场为轧管机直流,两电机串联使用,中间硬性连接。出现问题的是上辊从装置。而下辊从装置没有这样的问题。电机都一个厂家的,装置也是,而且参数改动一样,很是费解。

2.刚出现问题时,我怀疑是不是没有优化好(只能做电流环),可我对从装置电流环优化了不下3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急求高手解决!   技术探讨、共享:174195033@qq.com

网友A:
大家好,我建了一个超级QQ群165618265专们研究直流调速器的,英国欧陆EUROTHERM 590 意大利安萨尔多ANSALDO(ASIRObicon) SPDM160RDE 德国西门子SIEMENS 6RA70 瑞典ABB DSC400 英国CT MENTOR M25R
及国内模拟直流调速器,希望能认识更多的工控朋友,互想交流学习

网友B(2013-06-24):
调节dm8 减少励磁电流

网友C(2013-07-25):
励磁电流大的话,电机又是硬连接所以EMF高,把从驱动的励磁降下来看看。应该能解决。

网友D(2013-08-31):
检查一下励磁大的电机是否电机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