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谁能教下我PLC和机器人通信

楼主(2011-07-19):
各位大哥,谁能教下我PLC和机器人通信呢,百度了几天都没找到,各位大哥能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吗?比如欧姆龙和FANUC机器人的通信

网友A:
应该是做DEVICENET总线吧。。。

网友A:
我用COMAU机器人与西门子300,使用PROFIBUS通讯。配置下就好了。不需要编程。

网友B:
两种方法:

1,IO直接通讯:PLC输出给机器人输入;机器人输出给PLC输入。优点:电路简单,无须通讯设置;缺点:可用IO数量有限,不能进行数据通讯。

2,智能站通讯,三菱可用CC-LINK,欧姆龙可用DEVICENET,西门子可用PROFIBUS。优点:很多IO可用,可数据通讯。

缺点:PLC和机器人都需要做通讯设置,有一定难度。

网友C:
先设通讯波特率 在设站别号码 就可以了

网友D(2011-08-20):
FANUC的我没用过,但EPSON机器人比较好用。如I/O通信、RS323通信、USB通信等。

网友E:
Faunc还可以用网络通讯!

网友F(2011-10-08):
接上线就通讯了。还要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