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带小功率电机空开怎么选择

楼主(2011-07-19):
  现有1500瓦变频器一台  带370瓦电机 单相供电

选电路空开时  电流怎么算   是------1500/220  还是-------370/220那

网友A:
按电机电流计算

网友B:
当然是按电机的电流计算了,370/220=1.7A,楼主可以考虑使用D2A的断路器

网友C:
个人认为:按1500W计算,变频器输出端接热继电器,整定电流1.7A

网友D:
应该按变频器容量算。

此时的空开不是用来保护电机,而是为变频器供电。

保护电机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楼主:
     请教了一个电气的退休老师傅   建议用变频器最大电流算

网友E:
选D16A的2P空开,空开只做短路保护,不必考虑过载保护,否则运行稳定性不能保证(经常无故障跳闸)。电机保护在变频器设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保护在变频器设置。

1、断路器是保护变频器的,所以1500/220 ;

2、电机保护:

1)电机参数设置后,电机的保护有变频器负责过载、过流保护;

2)还可以在变频器里设定失速保护参数;

网友F:
3、如果认为断路器是保护电机的有什么错?按370/220有什么错?

网友F:
4、如果是370瓦变频器 带370瓦电机 断路器的选择肯定是370/220;

5、所以1500瓦变频器带370瓦电机,断路器的选择是370/220也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