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奇!奇!交流三相电机有12根线

楼主(2011-07-19):
是个英国BROOK的旧电机,装在机床上不好拆下来。看了铭牌电压220,380-440;相数是三相,转速有四个1450、715、1740、850; 瓦数为4.5/2.2KW,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30M/N(难道是恒转矩的意思?),还有就是一个E级,U35/22,U106713.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这12根线怎么区别,能用万用表量不?我只要其中一个速度的就可以,因为我改了变频器来控制。还有说明就是不考虑换电机先,因为换了电机精度不好保证。

楼主:
两个电压等级按我分析是星三角用的,关键是线头在没有标示的情况下怎么区分开来???高手路过请留声

网友A:
就像是普通的两个电机装在一起了!

楼主:
怎么理解?能否详细说明呢

楼主:
高手请赐教,我这个接线端盖还是没有打开,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标示U1V1W1,因为拆这个有点困难在

网友B:
请问是12根线,还是12个线头

网友B:
用万用表测肯定没问题

楼主:
端子我没有打开,应该是12个端子的,外面肯定有12根线,我看他以前的旧线路板是有两个星三角接线方式在的

楼主:
我是不是就量一下电阻,电阻相同的三根线就是一组

网友C:
这是2个独立绕组、4种转速的马达,你把它理解为两个独立的△-2Y变级数双速电机即可,如果没错应该是:1U1V1W是715转,1U1V1W+3U3V3W是1450转。2U2V2W是850转,2U2V2W+4U4V4W是1740转(千万注意高速时1U1V1W和2U2V2W是并头,3U3V3W和4U4V4W是供电端)。

网友C:
你看原来的电路像星三角,应该是△-2Y控制电路,不妨找相关电路资料先研究一下。

楼主:
我现在只要量出一组高速的出来,然后接在变频器上就可以。我在想打开端子排是不是可以看到U1V1W1,要不然用万用表在外面量是不是无法量?

楼主:
我现在如果就取1450的转速,你的意思是我就把U1V1W1并头,然后U3V3W3接电源,其它U2V2W2,U4V4W4就不要管他凌空就可以?谢谢赐教

网友D:
没见过这种NB的电机

网友C:
个人希望你先弄明白△-2Y电机原理,然后再看看实际电路在4种转速下的工作情况(接触器的吸合情况),只要原来的电路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应该很方便得出结论的。

楼主:
我现在如果想让电机动起来不管他的速度,是不是量一下哪三个电阻相同就可以三相电送进去。

楼主:
我接过双速电机的电路的,就是现在吃不准电源进去会不会爆

网友C:
这个论坛我弄不来,图也贴不上,帮不上忙,呵呵

网友E:
"转速有四个1450、715、1740、850; 瓦数为4.5/2.2KW"

1、你的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60HZ两种;

2、你的电机是双速电机,一套绕组,可以接成4极、8极;

网友E:
3、所以速度是:

1)电源频率50HZ时速度为 1450、715;

2)电源频率60HZ时速度为 1740、850

网友E:
4、本该是9根线,由于电源频率不同时,电压有差别,说以每一相有一个不同的电压的接头,所以多了3根线;

网友E:
5、如果原来的接线还在,就不要乱拆,仔细分析:

1)有三个头是空的没有接什么,这三个头就是60HZ时的电压接头;

2)还有9个端头,就是改极接线用的;

3)有一组是低速接法,有一组是高速接法;

楼主:
我的频率是50,60的。你的意思是我的电机两个绕组互相独立

网友E:
6、如果你已经把原来的接线拆乱了,分不清了,那你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通的四个头是一相;

楼主:
对的我看他就是两个热继电器,四个接触器,应该就一个高一个低,麻烦的是电机上的线虽在(有12根没有标号,如果三个头空的为什么会拉出12根来)但是没有接在旧板子上,我现在就是判断不出哪个是U1V1W1U2V2W2U3V3W3U4V4W4,请问有方法吗?我只要一个1450接法,是用变频器来控制,谢谢师傅指导!

楼主:
为什么是四个头?不是三个一组吗

网友E:
7、分相后,仔细测量线头之间的电阻,按电阻大小排列分辨出不同功能的接线端;

8、最好按铭牌上的接线说明或图接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频率是50,60的。你的意思是我的电机两个绕组互相独立

1、“频率是50,60的”,说明我的判断正确;

2、不是告诉你,是一套绕组;

楼主:
刘师傅按电阻大小排列分辨是如何排列?如果排列的出来这个问题应该也就解决了吧?为什么是四个头?不是三个一组吗 ?铭牌上已经没有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的我看他就是两个热继电器,四个接触器,应该就一个高一个低,麻烦的是电机上的线虽在(有12根没有标号,如果三个头空的为什么会拉出12根来)但是没有接在旧板子上,我现在就是判断不出哪个是U1V1W1U2V2W2U3V3W3U4V4W4,请问有方法吗?我只要一个1450接法,是用变频器来控制,谢谢师傅指导!

“如果三个头空的为什么会拉出12根来”,拉出来12根,但是只用9根,你仔细看有三根线是包着的,没有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四个头?不是三个一组吗

1、给你的回帖你就没有仔细看,每一相本应是3根,由于频率50HZ、60HZ接线端不同,不就一相变成4根了吗?!

网友E:
2、每一相4根,但只用三根,50HZ 用的3根中有1根和60HZ 用的3根中有1根不同;

3、你已经用过50HZ电源了,那三根接60HZ电源的3个端没有用过,你仔细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刘师傅按电阻大小排列分辨是如何排列?如果排列的出来这个问题应该也就解决了吧?为什么是四个头?不是三个一组吗 ?铭牌上已经没有图

1、把没有用过的3个端,找出来,不就剩下9根了吗!?

2、分相后每一相只有三根:

1)其中电阻最大的两个为一相的两端;

2)其中一个端到另外两个端电阻小的,为一相的中心抽头;

网友E:
3、还要找同名端;

4、还要分析原来的主电路,看低速、高速怎么接的;

5、原来的电路尽量保持不要拆掉,那是你的救命稻草!

楼主:
刘老师不好意思,50HZ与60HZ的接线端我不知道什么不同的。现在麻烦就是还原不出来原来三个空接头,他12个线头端子是全部做好的。2、分相后每一相只有三根:( 四根量好后有没有方法区分其中一根电压不同用的线)

1)其中电阻最大的两个为一相的两端; (如果标U1V1W1的话怎么标?)

2)其中一个端到另外两个端电阻小的,为一相的中心抽头;

楼主:
恩原来的电路上号码管都在的,同名端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刘老师教教我,我电机里面的不懂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原来的电路上号码管都在的,同名端是什么意思啊

1、“原来的电路上号码管都在的”,太好了,不用判断头尾端了;

2、那就是说V1、U1、W1,U2、V2、W2,U3、V3、W3,U4、V4、W4,都可以不用分了!

网友E:
你把那三个没有用的端找到了没有?

楼主:
 (电机上的号码管没有了的,V1、U1、W1,U2、V2、W2,U3、V3、W3,U4、V4、W4,还是无法分,三个没有用的也没有找出来,他原来的线路板我也不用了我用变频器来调速的)

楼主:
你说的一相是U1U2U3U4的意思吧?实在难为情

楼主:
实在分不出来只能打开电机的接线端子,希望里面有U1V1W1,即使U1V1W1找到我也不知道怎么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一相是U1U2U3U4的意思吧?实在难为情

是,一相是U1、U2、U3、U4;一相是V1、V2、V3、V4;一相是W1、W2、W3、W4。

网友E:
引用 楼主:
…… 他原来的线路板我也不用了我用变频器来调速的。

“原来的线路板”不用了,我知道,但是怎么接线?接线方法原来的线路板上有!

楼主:
一般情况下是不是U4,V4,W4,用不到的?假设我知道了V1、U1、W1,U2、V2、W2,U3、V3、W3,U4、V4、W4的前提下应该怎么连线呢?

楼主:
原来线路板上V1、U1、W1,U2、V2、W2,U3、V3、W3,U4、V4、W4没有标的,他标的是数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线路板上V1、U1、W1,U2、V2、W2,U3、V3、W3,U4、V4、W4没有标的,他标的是数字

1、“他标的是数字”,那就个根据这些数字分析;

2、怎么接线?这个型号的电机怎么接使他自己的接发,别人是不知道的,没法告诉你;

3、国产双速电机有双Y-△等接法,不知你的电机怎么接,你只能根据原来的接线板去分析!

网友F:
11楼说的没错

网友G:
我以前修过多速电机,没接线图很麻烦.如果你只要一个速度,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数据,需用直流电桥,因为电阻很低.

网友H:
建议采用直流电桥测量,或一组通低压交流电(36V以内),其他两组串并联测电压,或者采用一组通1.5V干电池,其他两组接指针表电流档。

网友H:
依次来断定同名端,注意首先要分出组,再来断定同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