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使用与维护

楼主(2011-07-19):
直流电机的使用与维护 1

一、 直流电机的结构

直流电机的结构主要由静止部分,旋转部分以及定子与铁心表面之间的气隙部分所组成。直流电机的静止部分主要是指电机在运行过程中静止不动的部分,组成这一部分的零部件很多,主要是定子,端盖刷架等。直流电机的旋转部分又称转子,主要由轴、电枢绕组、电枢铁心,换向器、风扇和轴承部件所组成。
一、定子:定子是由三大部分所组成,即主极、换向极、机座。
1.1、 主极又称为主磁极,产生主磁场。对发电机来讲,导线切割这主磁场产生感应电动势,对电动机来讲,通电导线在这主磁场中,受到磁场力的作用而运动,所以这部分很重要。主极是由主极铁心和套在这铁心外的励磁线圈这两部分组成。主极在电机里是成对出现的,小容量电机一般只有一对主极;我们常遇到的直流电机是两对主极,直流电机随着容量的增大磁极数效益增多。两级直流电机或四极直流电机是指这直流电机中有两只主极,或四极主极所以我们平时讲几极直流电机就是指电机内的主极数,和交流电机中级数含意是不一样的。直流电机主极总是均匀的分布在机座的内壁上依靠螺栓加以紧固。
1.2、 换向极又称为向极或间极,换向极位于相邻两个主极间的几何中性线上,它在机座中的固定方法与主极一样,依靠螺栓紧固在机座内璧上。 它在直流电机中起着改善电机换向性能的作用。换向极的构成与主极一样,同样有两大部分组成,换向极铁心和换向极线圈。换向极线圈通过电刷与电枢绕组串联相接。(线圈与磁极铁心要有良好的绝缘)换向性能的调整:调整方法是改变电机的换向极气隙,在换向极的极背与机座之间可以垫片,当换向极磁通过弱,则垫矽钢片,当换向极磁通过强,则一般垫铜片
1.3、 机座,就是电机外壳,它的作用有以下几点:(1)固定主极与换向极的位置(2)构成了主磁通和换向磁通的磁回路(3)在卧式直流电机中,依靠机座的底脚将电机和工作基础固定。(4) 散热作用,特别对全封闭的直流电机,散热主要是靠机座。机座由铁磁性材料如铸铁,铸钢或钢板卷合而成,也有用矽钢片迭成的迭片机座以适应可控硅供电的需要。
2、端盖。端盖的作用:
2.1、支撑电机转子
2.2、保护电机,防止外界异物落入电机内部,

3、刷架
3.1、刷架的组成主要有:1、刷架座2、刷杆3、刷握4、电刷四大部分组成。
3.2、刷架在直流电机中,把外界的直流电流通过电刷引入到电枢绕组中。使通电后的电枢绕组在主磁场下受到电磁力的作用而旋转起来。
3.3、刷杆与主极的数量相等,并且等分的装在刷座上。刷杆上装有刷握,刷握里装有电刷(0.15-.025公斤/平方厘米).
3.4电刷的牌号较多,对一般的直流电机常采用电化石墨类为妥,在换电刷时尽量采

楼主:
用原来型号,随便调换电刷型号,对电机的换向性能是极不力的。 2
4、电枢铁芯
4.1直流电机的铁芯一般分两种,一种在铁芯的圆周表面上开一个个槽,未开槽的部分部分便成为一个个齿,所以这一类铁芯称为有齿铁芯。另一种在铁芯的外部圆周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就是矽钢片组成一个圆柱体,这一类电枢铁芯称为无槽铁芯。
4.2直流电机的电枢铁芯在电机里主要起了两点作用,一是在电枢铁芯槽中安放电枢绕组,二是与主极线圈、换向极线圈产生的磁场形成闭合回路。
5、换向器
5.1电枢绕组各原件的端接部分都焊接在换向器的各换向片上,它与电枢一起改变电流方向的作用。
5.2我们经常碰到的换向器有两种,一种是塑料换向器,另一种是钢结构的拱形换向器,不论哪一种换向器,它们均由硬质电介铜或合金铜制成具有梯形横截面的铜片所组成,这些铜片称为换向片。换向片之间用云母作绝缘。
5.3换向器的同心度与表面光洁度对直流电机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一般在维修直流电机过程中,用车床车换向器表面时一定要确保换向器的同心度,并且加工后的换向器的表面光洁度达▼6~▼7。另外,换向片间的绝缘云母一定要低于换向器表面,这样才能保证电刷能较好的与换向器表面接触。

二、直流电机的保养和维护

一、 直流电机有效期内的保养
1.1电机存放的环境应保持空气流通干燥,地上不能有积水,堆放电机处最好填放模块之类东西;电机不能同化学药品,如酸、碱、蓄电池等放在一起,电机堆放要离开墙壁一公尺,电机的轴伸端要涂防锈油,电机上面用塑料布遮盖,保持清洁。电机堆放时间不宜过长,电机包装的存储期一般为一年,长期存放的电机要检查后,才能使用。
二、电机使用前的保养,电机在启箱安装或经长期搁置,重新投入运行前,须作以下工作:
2.1、清除电机内外各部分的灰尘,泥垢,去除不属于电机的一切物件。
2.2、打开风扇窗、撕去贴在盖上的防尘纸,拿去抱在换向器刷架上的覆盖纸。
2.3、转动电刷,检查转动是否灵活,有否撞击或摩擦之声。
三、电机使用时一般保养
3.1、电机要保持清洁,不应有水油流入内部,应定期用不大于二个大气压力的压缩空气吹净内部电机灰尘。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并擦除外表的灰尘和积垢。
3.2不应长时间过载。在额定负载下,换向器上火花不能大于1.25级。
3.3、检查换向器表面是否光洁,如发现有机械损伤或火花损伤,应进行处理。
3.4、电刷是否磨损过甚,电刷压力是否是当。
3.5、在电机运转时测量轴承温度,并倾听其转动声音是否均匀正常。
3.6、接地装置应可靠起作用。

楼主:
三、直流电机的维修 3

一、 电机维修时拆卸注意事项
1.1电机拆卸时一种方式是不拆高改(换向器端),只拆低盖(出轴端),将电枢连同底盖整只取出,拆落前必须要注意先把电刷提起,以避免在取出电枢时把电刷拆断。
1.2、电枢从定子中取出时要防止把换向器表面碰毛和电枢线圈、定子线圈碰断。
1.3、如果风叶要从电枢上拆下来,要做好记号。以后装配时原位装上。
1.4、如果是修理定子绕组,即拆修换向极和主极,此时要注意磁极上的填片,修理后复装时要如数把填片填上去,以防电机装后气隙不均匀,产生单向磁力,或电机转速快或换向器上出现火花等弊病。
1.5、定子全部拆修后主极与换向极要按原样安装(故拆前应做好记号),不然会导致换向反等弊病。
二、电机各主要部件的维修
2.1、换向器的保养,换向器工作表面应是光洁的正圆形,不得有机械损伤或火花烧伤。若有轻微的伤痕出现。可用00号砂纸在旋转着的换向器表面上细细研墨,若烧痕较重则可先用较粗的砂纸,然后在用00号砂纸细致的研墨。当换向器在负载下长期无火花运转时,有一层坚硬的薄膜产生(称氧化膜,称紫褐色)。这层薄膜有保护换向器的功效,所以必须加以保护,不能用砂纸磨去。若电机经较长时间运行,换向器薄膜会磨损,此时用肉眼看或用手摸都会发现有沟槽的现象,为了使电机能正常运行,对换向器表面要车光俗称光整流子。表面光洁度应达到▼7。光好的换向器要进行片间下刻(1~1.5mm)。最简单的工具可选用锯条,但要磨薄一点,因为片间云母厚度是0.8~1.2mm。拉时要细心,不要拉毛换向片拉好后用00号砂皮在换向器表面打光一下。无论在研墨、车削或下刻过程中,必须防止铜粉和云母粉尘进入电枢内部。特别是绝缘和导电部分,在电枢及换向器升高片部分应用纸包好。加工完成后,必须用压缩空气将电机内部吹净。
2.2轴承的维修与更换:电机一般使用1-2年后,应将轴承室内牛油洗净,换上新牛油,加油量应为轴承室空间的三分之二,不宜太多。轴承从轴上取下时不希望用冲灯,一般用三抓拉模拉。装轴承时须将轴承用干净的火油(也可用汽油)进行清洗。然后放在烘箱或油槽内预热100度半小时,然后轻轻套在轴上,轴承牌号应装在外面,便于查考。轴承加油一般选用3号锂基脂润滑油。
2.3刷架的维修:电机长期使用后,油污灰尘在刷架上的集聚,加上空气潮湿会导致刷杆击穿或损坏,这是要换刷杆。如果换上去的刷杆不等份,会使换向器上出火,破坏电机换向。检查刷杆等分方法很多,这里指介绍一种简单的方法,:用一张较厚的纸在换向器上绕一周,取下纸摺四等分,并用笔在纸上画上四条等分线,在把纸包在换向器上,用橡皮胶胶好,按换向位置装刷杆即成。刷杆装好后装刷握可在刷握和换向器间嵌入2.5mm的层压板和厚纸板,这样可以保证刷握装好后与换向器的表面距离一致,刷握装的太低容易碰坏换向器,太高电刷摆动大容易出火。
2.4、电刷的更换:1、电刷装入刷握内要保证能上下自由运动,电刷与刷框内壁的间隙应为0.1-0.3mm之间。以免电刷卡在刷框之中或因气隙过大产生摆动。2、在同一台电机上,原则上应使用同一型号的电刷。3、电刷在磨去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时,就需要更换新的电刷。更换新电刷需注意的是:(1)电刷宜一次全部更新,如果新旧电刷混用,

楼主:
可能会出现电流分布不均匀现象;(2)更换新电刷在型号规格上应和愿用电刷相同;(3)对大型机组,停机更换电刷有困难时,可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每次更换20%的电刷(每台电机每台刷杆的20%),每次间隔一至两周,待磨合后再逐步更换其余电刷。(4)为了使电刷与换向器接触良好,新电刷应进行磨弧度。可在电机上进行,用0号砂布,背面紧贴换向器随电机旋转方向进行研磨。研磨完毕,用压缩空气吹净研磨粉尘,在用软布擦拭干净,并使电机在三分之一额定负载下运行半小时至一小时,然后增加负载。研磨电刷严禁用金刚砂纸。(5)施于同一电机上各个电刷的弹簧压力应尽可能均匀一致,不同电机,弹簧压力各不相同,对于转速较高的电机或在振动条件下工作的电机压力应适当增大。以保证电刷的正常工作。通常弹簧压力过高使电刷磨损加剧,引起刷热;单位压力过小,接触不稳定容易出现机械火花。(0.15-.025公斤/平方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