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态王如何取消运行系统的标题栏及如何设置登陆按钮等

楼主(2011-07-19):
第一次用组态王,很多地方不懂需向大侠请教:
1、如何取消运行系统的标题栏?
2、如何设置登陆按钮(该按钮弹起时弹出登陆对话框,而不用从运行系统“菜单-特殊-登陆开”中选择)-已解决,用logon()命令可以实现。运行系统的标题栏(即屏幕最上面的蓝色条我希望能隐藏掉)
3、如何获取并在画面上显示系统当前日期、时间(电脑的)----已解决,图库里有时钟
4、如何以整数数值的变化来分别显示不同文本内容(例如,做一个文本显示,显示当前登录的用户名及安全等级)
5、如何画粗线?我现在暂时是用矩形代替的。
6、我想在画面上画一个报警指示灯,报警信号为1时红色闪烁,按下按钮复位报警信号,报警为0时为绿色灯。图库里的按钮和指示灯无一体的,点位图里无颜色切换。
暂时想到这么多,还请大侠们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2011-11-29):
1、没办法。

3、画面上弄几个字符串,搞个字符串输出连接就可以了。

4、组态王自带用户名及权限的变量。直接可以拿来用。

5、工具栏最后一个画了几条线条的按钮,点开来可以设置线条类型和粗细

6、直接画个圆圈,双击在填充属性、闪烁属性里连接好报警信号变量即可。

网友B:
1.在“工程浏览器”页面的上部有一“运行”按钮,将其打开,将标题条文本后显示的“运行系统”字样删除,其他打钩的地方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勾取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