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变频器板子烧坏了,求可能原因

楼主(2011-07-19):
MM440的变频器突然无法启动,屏幕没有显示,检查发现运行指示灯没有亮,测量输入三相电的相间电压为404V,拆开后发现电路板给烧坏了,可是不清楚这个电路板具体是什么功能的板子,因此可能的原因也不好分析。现在有该电路板的照片。这个变频器用于泥浆泵的变频控制,电机为7.5KW,恒速启动。而且每次启动该电机时,都需要手动盘车,否则电机启动不了,原因也搞不太明白,求解。

网友A:
照片太大了,再说楼主的照片只是板子的局部,不太容易分辨出来具体是什么板子

但7.5K这种小功率的变频器,一般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在主控板上。

楼主:
烧坏的是两个二极管,烧黑了

网友B:
看不清楚啊,需要盘车?那是带载能力低啊,查一下驱动部分的电容。

网友C:
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台变频器应该是3KW的。

网友E(2011-12-29):
应该是24伏开关电源板,1N5388B (5W 200V)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