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源控制交流伺服电机能行吗?

楼主(2011-07-19):
有24V直流电源控制交流伺服电机的一套系统吗?(驱动器+交流伺服电机)。

网友A:
有!产品咨询和利时电机,技术论坛的“力川电气”

网友B:
谢谢波恩老师推荐!

低压伺服器在做可靠性和极限测试,根据目前的极限测试,UVW三相短接,不会烧驱动器;

近期会择期推出样机,DC24V/48V或AC18/36V两种电压等级规格,功率等级从50W到200W,串行总线磁编码器分辨率8192线(只需要接4根线),最低转速0.5RPM,精调参数,可以到0.3RPM,不降低系统刚性,标准伺服器的功能(位置、速度、扭矩模式)。

不针对步进市场,但是对失步有要求的,在价格可以承受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用的环境和需要做哪些动作,在不涉密的情况下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提点建议做参考。谢谢!

楼主:
我们这里主要是用到机械臂的控制!需要24-48V的直流电源供电的 交流伺服电机!功率要求200W左右,最低转速越小越好!电机尺寸小点。但目前市面上这类产品似乎还比较少,因此在这里问下各位前辈们,现在有没有这类的产品。

网友B:
调速范围要求多少? 还有额定扭矩和峰值扭矩哪? 用什么模式?

200W左右的电机,48V,用60壳体的,额定扭矩1NM,峰值扭矩3NM,看是否合适。

低速不是问题,正在测试中的17位磁编码器,也是串行通讯,估计转速可以做到0.1RPM,或者更低。

低压伺服器很难做,主要是稳定和可靠性,这也是少有的原因吧。

楼主:
恩 ,就是这种类型的,低压的伺服器确实不是找,你们这类产品现在上市了吗?

网友B:
在标准伺服器软件的基础上,已经研发将近一年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计划9月份出样机,如果方便的话,留一个联系方式,发一份选型手册吧。

您是哪个城市的,如果不是北京和山东地区的,就推荐到代理商那边了,技术问题可以直接咨询北京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