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和315-2DP通讯控制字问题

楼主(2011-07-19):
第一次搞西门子315-2DP和6RA70通讯,调试的时候发现6RA70中的控制字1状态BIT10为0,我PLC中已经直接给定为1了

P644=9,其他通讯都正常,就是第10位不为1。我是在没通主电源的情况下测试PLC和6RA70通讯

请问:K3001的BIT10在什么时候才能写进去?是不是能和PLC通讯了就能写进去还是等装置全部合闸无故障了才能写进去?

网友A:
你可以写一个其他数据看看,例如设置频率 值 , 看看 ,估计通讯没问题,是装置没设置好,或,调试步骤有误,

也可以读一下状态字看看啊!

楼主:
通讯读写都正常,控制字和主给定以及返回的状态字和其他数据在上位机上都能读到。装置设置更没问题了,问题在于我是没给装置380主电源的情况下测试的,不知道影响不影响控制字10的写入

网友A:
看来你对这个问题 分析的 已经够清楚了, 有必要还问么?    那你看控制字 的第10 位 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是系统会自动把 10位 复位的!

还有,你可以 写一次 控制字,再 紧接着 读一次 控制字/状态字 看看10位是什么状态!

楼主:
控制字1的BIT10的定义为PLC控制时为1。也就是说PLC通过通讯控制6RA70的时候必须要写成1。问题是我写了但是装置不接受,可能是装置本身条件没满足才会这样的。由于现在还不具备6RA70接通主回路380V电源的条件(设备还在安装阶段,动力电缆都 没到位),所以没办法测试啊。

特向各位大侠求助

网友B(2017-06-17):
老帖新顶!d=====( ̄▽ ̄*)b

网友C: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