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总坏,各位专家怎么看?

楼主(2011-07-19):
最近用户说编码器总坏,差不多一个月一个吧,症状就是用一段时间后变频器总报编码器故障。倍加福的增量式编码器,脉冲1024的,用在冶金行业。

这个编码器用了不少年了,其他用户那里没这样啊。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我还没去用户那里查看,我怀疑用户只用了A、B通道,而其他的几根线,包括A-和B-,没做绝缘都缠在一起了。这样导致编码器短期能用,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不知道我分析的是否有道理?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A:
上海艾研机电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代理欧洲丹麦SCANCON编码器,产品齐全,最小外径9mm, 顶尖技术.有需要的可以打15601980295(刘先生) 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和不同场合注意事项.

网友B:
只要A B通道???一般变频器不是都全用吗? 还有如是不用,那这根线不要短接吧??短接的话不是一直负载了?

网友C(2012-09-04):
您好,我们的编码器可完全替换HUBNER、雷恩等进口品牌。质保二年,安装方式一样。能聊聊吗?电话:15210185195.                 qq:624318960

网友D:
“包括A-和B-,没做绝缘都缠在一起了。”是什么意思?是短接了吗?

绝对不能把A-和B-短接,当A-输出高电平并且B-输出低电平时或相反时不就相当于短路了吗!

应该按照编码器使用手册来接线吧。

网友E:
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其实朋友应该让用户拍几张现场相片传给你,这样可以最快的排除故障,甚至根本就不用到用户方去处理。

网友F(2016-07-24):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们的编码器可完全替换HUBNER、雷恩等进口品牌。质保二年,安装方式一样。能聊聊吗?电话:15210185195.                 qq:624318960

工地上钢筋调直机老爱坏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网友G:
干扰,用YC2010磁环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