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电机经常振坏漏斗

楼主(2011-07-19):
大家好,我们厂皮带漏斗遇到下雨天经常堵料,所以在漏斗上装了小振动电机。是点动控制。但是有些岗位工懒,就在按钮上塞个东西,振动电机经常常振,很容易烧坏电机及振坏漏斗。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控制图。谢谢!!!

网友A:
加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B:
在接触器上并一通电延时继电器带声光报警器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点动控制,简单,操作工人常塞住按钮,说明电气方面考虑的不够周到,可在上图的按钮SB上并联KM的常开接点,这样点动启动,延时停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几位说的对,加上时间继电器可以防止连续震动,但问题的关键是操作者怕长时间按住按钮耽误其同时干其他的工,而且手动按按钮不宜过久,故才想出一些“歪招”,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建议改为继电器自保持线路,同时将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常闭点串在自保常开点回路中以实现定时断开和时间继电器自复位。

楼主:
希望大家多讨论,相互学习啊

网友F:
楼主如果不怕麻烦的就加装一个气锤(就是一个气缸带个敲击头就行了),按一定的时间去敲一下漏斗。这样比电机振动简单一点。

楼主:
那样效果估计不明显啊

楼主:
大家在继续讨论下,争取做得最好

网友G:
楼主太搞笑了。

不过可能你没有见过把东西塞到接触器里……

网友D:
对:芳季 关于

楼主太搞笑了。

不过可能你没有见过把东西塞到接触器里……

内容的回复:

大哥你见多识广,我等孤陋寡闻,要是把东西塞到接触器里,还真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
是个问题啊,不过施耐德的大接触器好像平时强顶不动,必须通电。有保护

对:明亮天空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G:
关于

大哥你见多识广,我等孤陋寡闻,要是把东西塞到接触器里,还真不知怎么解决.
内容的回复:

楼主太搞笑了。

不过可能你没有见过把东西塞到接触器里……

网友D:
对:年轻人要多读书 关于

是个问题啊,不过施耐德的大接触器好像平时强顶不动,必须通电。有保护

对:明亮天空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G:
关于
内容的回复:

楼主太搞笑了。

不过可能你没有见过把东西塞到接触器里……

大哥你见多识广,我等孤陋寡闻,要是把东西塞到接触器里,还真不知怎么解决.
内容的回复:

哪怕接触器有保护,不通电按不下去.但只要通电了就能吸下去,这个时候再用东西塞住,不让接触器弹起来.那又该怎么办?

楼主:
接触器通电时塞东西,当控制回路停后,塞的东西肯定没得电的接触器接触好啊,此时可能断路器或热继会因三相电流不平衡而跳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