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频繁烧大车电机?

楼主(2011-07-19):
最近安装完一台户外的桥式起重机,由于安装的车间是框架结构,基本上可以算是户外了

最近进场烧大车电机,已经更换好几台了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烧大车电机可能的原因?

网友A:
你在讲天书吗?不懂!

电机烧坏的原因有很多种,你连什么参数都不写,别人怎么给你判断,你以为大家都是神仙吗?

损坏原因:超负荷,电机质量,启动太频繁,电压太底,缺相等。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大车电机不会游泳,呛水了

网友C:
把你的具体情况说清楚一些,以便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D:
你说的确实不够清楚   请说清楚  00

网友E:
基本上是 刹车过紧。

楼主:
就是天车在使用过程中,经常烧大车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在讲天书吗?不懂!

电机烧坏的原因有很多种,你连什么参数都不写,别人怎么给你判断,你以为大家都是神仙吗?

损坏原因:超负荷,电机质量,启动太频繁,电压太底,缺相等。

是变频驱动还是普通绕线转子电动机转子回路串电阻调速驱动?抱闸是否过紧?变频驱动方式时,看看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吗?如果是后一种驱动方式时的过电流继电器的过电流动作整定值准确吗?

网友G:
大车电机是1台还是2台,刹车是电磁抱闸还是锥型转子?

网友H:
为什么烧电机呢?电机热量猛增,来不及散发出来,所以烧了.

网友I:
1测一下电压是否平,2报砸是否打开,3找到原因再给电。冷静分析原因!

网友J:
电气回来设计有问题吧,    一般做好 电机 过流保护, 过热保护基本上 不会烧电机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你们买的可能是 有质量缺陷的电机吧,  市场上有一种电机是用 铝线绕制的绕组, 电机铭牌标的 例如5.5 KW ,其实 更本没有可能只有3KW , 这样你不好查的,  ; 所以要警惕 电机质量问题;

楼主:
普通的绕线电阻调速的行走电机,2台,一边一台,运行时,频繁点动,设计是按标准的A6规格设计,

频繁烧电机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K:
极大的可能是两台电机运行不协调。由于你介绍不清楚,具体控制不详,无法给出准确分析,可从几方面参照。1如是分别调速控制,就改为一个调速控制器同时控制两台电机。2如两台电机是分别接触器控制,就改为一个接触器控制。3加加控制限制过频繁点动。4连续运行测试一下负荷是否过负荷载。5改进机械传动,两边电机运行时平衡转差。

网友L:
电机的工作制决定了该电机每个小时最大启停次数,建议你查一下电机的工作制选择的是多少,是否满足工作需求。另外如果操作人员操作时不注意,比如说,正转时未经停止直接打反转,这样对电机的伤害也是相当大,建议电机正转反转加启动延时,这样能起到一定的保护电机的作用

金属风暴!

网友:
加软启动器试试看!!!

网友M:
检查刹车, 安装时,内接齿盘是不是同心,后齿轮箱内部有没有问题,负荷是不是过大。

网友G:
如果大车没特殊要求就别调速了,测大车电机负荷,超负荷就换大一级电机,不超最好低速运行。

网友N:
先提供 驱动器型号,设置的电机参数,保护参数,电机本身参数。

在请问,烧电机的时候工作状态,属于四象限种的那一部分。

有这些信息这论坛大家合力基本能猜个大概。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具体情况说清楚一些,以便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P(2011-09-06):
具体说一下是多大的电机,什么型号的,烧的是转子 还是定子 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Q:
启动运行电压波动大不大  线细不细 机械传动是否符合标准 减速机速比大不大 频繁烧坏电机 一定是技术设计原因 或者标牌打错 导致错误的机械传动不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