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能直启否?

楼主(2011-07-19):
先生们好:我是个初级新菜鸟,我想知道18.5KW的变频电动机不接变频器能否用三相交流电直接启动。希望能得到贵人指点!

网友A:
变频电机跟普通电机的区别一个是散热问题,还一个就是抗DV/DT问题,

可以看出变频电机可以直接启动,但普通电机用变频启动运行就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了

网友B:
变频电机可以直接启动,而且启动电流相应小一些!

网友C:
当然可以直接启动,你的电机最好使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直接启动,你的电机最好使用星-三角启动。

引用 网友B:
变频电机可以直接启动,而且启动电流相应小一些!

楼主:
感谢各位对本人教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