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S7-200PLC时钟

楼主(2011-07-20):
如何读S7-200PLC时钟,本人初学,请大侠们指点,最好能附个梯形图,感谢!

楼主:
如何读S7-200PLC时钟,本人初学,请大侠们指点,最好能附个梯形图,感谢

网友A:
请阅读S7-200系统手册中时钟指令章节。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我已读过了,总是理解不透彻,所以写的程序总有点不对。

网友B:
我有个贴专门讲的是这个,好像是TD400C上面显示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C:
1、首先可能需要激活时钟,因为时钟有可能是原始值(1970年1月1日0点0时0分)开始的;

2、一般激活可以使用时钟写或者直接通过MicroWin32来激活;

3、再使用时钟读指令,推荐使用SM0.5来作为条件来触发时钟读指令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处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