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不工作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7-20):
台达变频器通电后不工作是怎么回事啊? 谁知道?

网友A:
说的太简单了,有显示吗?是否报警呢?

网友B:
是否有报警,是否已经给了启动信号

网友C:
你不给他发工资他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D:
设置参数和外部接线对了吗?我没碰到过

网友E:
这样说出来,没人可以判断什么问题的

网友F:
台达变频器通电后不工作是怎么回事啊? 谁知道?

没有设面板频率

网友G:
北京中恒益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设备维修的企业,维修工程部拥有国内最先进的智能电路板综合测试仪、编程器等,拥有多名经验丰富的电子维修工程师。本公司为众多企业和产品供应商修复了大量自动化控制设备,为这些企业解决了实际问题并降低了大量时间成本和生产成本。联系电话:(010) 63352546 57174871 qq:591771065 邮箱:xx_zhang2003@yahoo.com.cn

网友H:
我这里有份质料你拿去参考参考。

变频器的运行和相关参数的设置:变频器的设定参数多,每个参数均有一定的选择范围,使用中常常遇到因个别参数设置不当,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   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需要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最低运行频率:即电机运行的最小转速,电机在低转速下运行时,其散热性能很差,电机长时间运行在低转速下,会导致电机烧毁。而且低速时,其电缆中的电流也会增大,也会导致电缆发热。   最高运行频率:一般的变频器最大频率到60Hz,有的甚至到400 Hz,高频率将使电机高速运转,这对普通电机来说,其轴承不能长时间的超额定转速运行,电机的转子是否能承受这样的离心力。   载波频率:载波频率设置的越高其高次谐波分量越大,这和电缆的长度,电机发热,电缆发热变频器发热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电机参数: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跳频:在某个频率点上,有可能会发生共振现象,特别在整个装置比较高时;在控制压缩机时,要避免压缩机的喘振点。

常见故障分析:1) 过流故障: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2) 过载故障: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3) 欠压:说明变频器电源输入部分有问题,需检查后才可以运行。如有疑问请致电0573-87729176,   嘉兴市中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zhongruidz.com

网友I:
可能参数设置有问题,说的再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