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CP1L M30的PLC怎么和丹佛斯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1-07-20):
各位大侠,小女刚刚接触欧姆龙PLC和变频器产品,我现在用的是CP1L M30DR-A的PLC,要与丹佛斯变频器FC102通讯,请问大概有什么思路?有没有那种编程模板什么的可以拿来用哦?看了欧姆龙的手册,不过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编程。希望大家多多指教指教。谢谢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用什么方式连接,是模拟量+I/O控制方式,还是用总线。如果模拟量方式就简单多了,配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然后通过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端子就可以了。

楼主:
用的是modbus-rtu简易主站来做的。

楼主:
现在主要是地址什么的我搞不清楚,不知道写入变频器的时候写入哪个地址,从变频器读数据的时候又从什么地址读。哪位大侠有相关资料啊,请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