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S7400 PLC远程数据采集、修改程序、在线诊断、视频语言传输

楼主(2011-07-20):
如题:有没有谁用过什么好的产品?麻烦推荐下。

网友A:
10KM以内的可以用SY-WT6,无线通讯模块来进行PLC的通讯;

如果10KM以上的,建议通过SY-3G+SY-RSCM300的组合进行,通过公网进行远程,包括数据传输,PLC程序在线上下载,现场视频传输等。
如需更加详细的方案,请加QQ:4000665616.

网友B:
可以用西门子的GPRS或电话拨号的产品,不过速度太慢,由于S7-400的程序大,用这种方式,怎么说呢,蛮纠结的,特别是上下载程序的时候。视频和语言就不能传送了

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3G或者有线宽带的方式,这种方式速度较快,视频和语音也能传送。可以用赛远的远程产品SY-RSCM。

网友C:
可以通过 Internet  TCP/IP 协议 远程访问,咨询一下 西门子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