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变频器怎么样用助手控制盘下装所有程序至变频器?

楼主(2011-07-20):
请教:ABB变频器怎么样用助手控制盘下装所有程序至变频器?

我调试一台ABB变频器ACS550-1,说明说书上的用助手控制盘从变频器上传到控制盘的步骤我看明白啦,

可是,要从助手控制盘下传到变频器上,我不明白,请教用什么样步骤,    先谢谢!

网友A:
在CoPY界面下选择dL P, 就可以了

网友B:
记得重新上电,可以检查一下参数。

网友C:
上传和下载只能copy10-97组参数    其余的自己设   记住

网友D(2011-12-16):
在CoPY界面下选择dl P --下装部分参数,不包括99组1605、1607、5201、51组53组参数,rE A--恢复所有参数。还有不明白的QQ联系545206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