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 各种扭矩 区别 求助

楼主(2011-07-20):
各位大侠你们好 选电机时经常会遇到电机的扭矩问题,由于没搞过电气方面,看到各种扭矩弄得我有点晕头转向的 哪位帮忙解释下, 最大扭矩 峰值扭矩 额定扭矩 启停时最大扭矩 平均负载扭矩 瞬时最大扭矩 这些扭矩都是怎么个理解法啊 先谢过了

网友A:
最大扭矩就是电机能产生的极限扭矩,但电机不能长时间持续产生这么大的扭矩。电机的扭矩是由电流产生的,电流在产生扭矩的同时也会产生热量。持续长时间的发热会导致温度上升,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回导致电机(或驱动器)内部的部件损坏。

网友A:
额定扭矩是惦记可以长时间输出的扭矩,也就说在规定的使用环境条件下,电流的发热不足以产生问题的前提下的最大扭矩。额定扭矩本身还和额定速度相关,对伺服电机来说,原则上,只有在额定速度或低于额定速度的情况下,电机才能产生持续的“额定扭矩”输出,当电机工作在额定速度以上时,所难产生的最大扭矩会下降,低与额定扭矩。

网友B:
楼上正解!这里扭矩、转速还跟功率有关;

楼主:
那峰值扭矩和最大扭矩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C:
对:刘岩利 关于

额定扭矩是惦记可以长时间输出的扭矩,也就说在规定的使用环境条件下,电流的发热不足以产生问题的前提下的最大扭矩。额定扭矩本身还和额定速度相关,对伺服电机来说,原则上,只有在额定速度或低于额定速度的情况下,电机才能产生持续的“额定扭矩”输出,当电机工作在额定速度以上时,所难产生的最大扭矩会下降,低与额定扭矩。

内容的回复:刘工您说的,当电机工作在额定速度以上时,所难产生的最大扭矩会下降,低于额定扭矩.这一点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是说当转速高于额定时,产生的扭矩会降低吗?而且会比额定扭矩还要小?

网友D:
有可能!建议看看欧美主流伺服电机的选型手册,比如Danaher的AMK系列

网友E:
"您的意思是说当转速高于额定时,产生的扭矩会降低吗?而且会比额定扭矩还要小? "---个人理解转速高于额定时,电机恒功率输出,输出扭矩自然会比额定扭矩要小.

网友F:
厂家的电机手册都是这样的,电机额定转速以上,处于恒功率区,输出扭矩会下降。

一般情况下,电机厂家设计都是留有一定的余量,也就是额定扭矩对应的额定转速,一般在10%左右,有的有20%,所以有时候发现转速略有升高,额定扭矩还是能出的来;但是绝对不推荐这样用。

P=T*W/9550,按照这个算吧。 功率 =  扭矩(NM) * 转速(RPM)  /  9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