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的怪现象,

楼主(2011-07-21):
刚刚维修一台22KW的变频器,之前上电不显示,经过几番折腾,上电可以显示了,基本都正常了,但变频器带负载一运行到13HZ以上后,变频器会跳脱,不保警。谢谢高手们指教

网友A:
开关电源不好,所以带负荷会出现这样结果

网友B:
你可以检查直流母线的电压是否正常。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整流部分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还有就是整流的启动(缓冲)回路在上电后,是否可以正常脱离。

如果都正常,那就需要检查输出的回路是否完好。

网友C:
可能是开关电源没修好,带不了重载造成的。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

楼主:
不错二楼的朋友说的对,是充电电阻没有断开,我是运行没有多久,发现充电电阻好热,才知道,经过发现,整流部分有一相的模块内部好像断路了,没有工作,因是分体是模块,所以找了一个换上OK了。这个整流块要工作了,才会切断冲电电阻的电流回路,谢谢大家的指导,在这儿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