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616G7典型故障维修经验

楼主(2011-07-21):
安川变频器616G7典型故障维修经验
一、上电无显示:

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故障比较普遍,基本上可以确定故障点分为:整流模块、控制卡、电源卡(驱动卡)。
故障排除:1、上电无显示的变频器,首先要检查整流模块,如果整流模块损坏,主回路没有直流电压,开关电源就不会工作,变频器就没有显示。2、电源卡上直流电压正常,开关电源不工作。检查开关电源的负载没电压,该机器型号的开关电源结构比较普通,是UC3844芯片类型,加上过流保护功能。只要修复该部分线路就修复电源板。3、开关电源板上各路负载电压正常后,变频器如果没有显示的情况下,就是控制卡损坏。只要更换控制卡,就可以修复。

二、显示CPF00::

送修的616G7变频器送电显示CPF00故障,故障描述分为2种:1、数字式操作器通信故障,即使接通电源5秒后,也不能和数字式操作器通信。2、CPU的外部RAM不良。
故障排除:先更换操作面板,确定是不是操作面板的故障。如果是操作面板损坏,就更换操作面板,然后变频器开机运行。其次看操作面板和控制卡之间的连接是否可靠,如果可靠,那么就不是连接件损坏。最后确认是控制卡损坏。技术服务中心接收到此类故障变频器基本上是控制卡损坏,只要修复控制卡上的周边线路或者是更换控制卡,就可以排除故障。

三、 显示OH:

  故障描述:散热片过热,变频器散热片的温度超过了L8-02的设定值。
故障排除:首先检查将变频器电源送上,观察散热风机是否正常运行,如果风机不运行,那么就是风机损坏导致。其次如果风机运行正常,那么就要检查电源卡(驱动卡)上的温度检查回路工作是否正常。

四、 显示VCF故障:

  故障描述:该故障在安川616G7说明书没有说明。
故障排除:该故障目前从我们公司的维修经验总结,是直流电压检测故障或者是驱动线路损坏。直流电压采样后经过检测回路,如果出现故障会显示OU,UU,或者是VCF故障。如果驱动线路发生损坏也会导致变频器显示VCF故障。

五、 显示GF故障:

故障描述:在变频器输出侧的接地电流超过了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约50%,就会显示GF。在变频器输出侧发生接地(由电机的烧损、绝缘劣化、电缆破损引起的接触)。
故障排除:由于在公司检查,只要送电就显示此故障,并且无法复位,确定是变频器损坏。出现此类故障应该先检查传感器,如果是传感器损坏,更换后故障会消失。如果不是传感器损坏,就是检查周边线路,修复周边线路就可以解决。

网友A:
回贴的人越来越少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