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自由口通讯程序,在程序当中一定要编写一段计算CRC校验的程序吗

楼主(2011-07-21):
在西门子S7-200PLC中,编写自由口通讯程序,在程序当中一定要编写一段计算CRC校验的程序吗,还有就是编完CRC校验码程序后,如何调用它,它的引脚如何填写

网友A:
有点高深

网友B:
吧CRC 做成子程序, 输入(传参) 要校验的字节数组(BYTE) 地址,CRC16(PLC 一般用CRC16 检验足够, PC 机上的文件校验用CRC32) 结果输出即可;

 到网上参考  C 语言  CRC校验程序写就行了, 照猫画虎, 很简单的吧!

网友C:
CRC是保证通信可靠性的一种手段,可纠一位判两位误码,由于存在运算,会影响一些速度,如果改用查表法,会好一些但会大量占用系统资源。

网友D:
利用自由口数据进行进行数据传送和接收的时候,

所数据按照报文的要求,把其放置在从MB0,到MB10等等,把CRC校验也放在这段报文的最后一个字节中;

先对串口进行初始化;利用XMT指令;

网友E:
这个我做过!简单

网友F:
现在西门子200不都可以直接调用库文件,支持MODBUS指令了,还需要自己做什么CRC了

QQ 395895769我给你发一个

网友G(2017-01-06):
引用 网友B:
吧CRC 做成子程序, 输入(传参) 要校验的字节数组...

正解!

网友H(2017-02-28):
下载西门子modbus标准的库文件,不用自己做。

网友I(2021-10-25):
照猫画虎, 很简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