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CR3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1-07-21):
看到台达出来的EC3系列的PLC,买了一个回来试用,刚刚过了24小时,有2个问题请教一下

1,PLC是DVP14ECR3,AC220V接入,PLC输出的24V最大电流是多少?

2,刚刚过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临时断了一下电,在接上电源发现PLC的run指示灯不亮,也就是PLC程序没有运行,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查一下硬件手册,那上面应该有明确的说明 第二个问题,ec3应该没有运行开关的,需要在程序里加一条启动程序的

网友B(2011-08-28):
和ES plc一样,是没有运行开关的,需要用PC来运行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