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泵扬程不变变频改造后的节能计算?

楼主(2011-07-21):
假设有一台水泵额定扬程100米,额定流量100000m3/h,现希望使用高压变频改造将流量降为50000m3/h,但是扬程不变, 这种扬程不变的情况是不是在变频调速的水泵出口再加一阀门进行扬程调整? 相应节电效果应该怎么计算呢? 最好有个计算公式。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像这种情况适合做变频节能改造么? 除了在水泵出口加阀门,还有没有其他的保证扬程的方法?

网友A:
当大家想着用恒压供水节能时,想起高水压喷灌技术,那简直就是喷电灌电!

网友A:
“一台水泵额定扬程100米,额定流量100000m3/h,现希望使用高压变频改造将流量降为50000m3/h,”

1、直接用出口阀门控制,水泵电流就会明显降下来,原理很简单,这时流量与功率成正比;

2、用变频器,变频器本身的效率低,损耗大,很多情况下得不偿失!

网友B:
根据水泵的工作原理,恐怕不调阀门单靠变频器实现不了

网友C:
这台电机够大的,27000  kw,最好有实际工况参数。加装高压变频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不过需要牺牲一些能量。

网友D:
搞毛啊 降低流量还要加变频改造,没见过这么搞的,加一阀门不就完了吗

网友E:
对:dingxiang964 关于

搞毛啊 降低流量还要加变频改造,没见过这么搞的,加一阀门不就完了吗

 变频改造是为了节能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对:刘志斌 关于

1、直接用出口阀门控制,水泵电流就会明显降下来,原理很简单,这时流量与功率成正比;

内容的回复:

在下想问:如果阀门全关闭那么水泵是不是就相当于在空转呢?

网友G(2011-11-04):
嗯  在原有基础上俺觉得加变频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请高手关注

网友H:
扬程和压力应该成正比。使用变频可以降低水泵流量,达到节电的目的,但压力也会下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看你需要最低压力是多少了,首先保证压力够用,再考虑节电!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G(2011-12-06):
嗯,我听说有专门改泵体的,就是通过改变叶轮来改变流量和扬程,不知道这里有么有水泵的厂家来改的。如果按照他们的力量的话,你这个还能省不少电的。不知道有没有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