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乘法

楼主(2011-07-21):
请问这个指令行吗?主要是K1.6能用吗LD M800

EMUL  K4000 K1.6 D500

EDIV D200 D500 D50

网友A:
没看过信捷的编程软件,但三菱FX和台达的,均不能使用K1.6;

可以在编程软件里试一试,或者下载程序到PLC试验;也可看编程手册理解。

网友B:
K1.6好像是不能用,楼主可以

EMUL K4000 K8 D506

EDIV D506 K5 D500

EDIV D200 D500 D50

网友C:
首先有一个问题,既然是浮点数肯定是双字指令,DEMUL DEDIV ;

另外在丰炜,台达。。..浮点指令里是不支持直接输入K1.6输入法的,书上明确说明“k”字表示十进位数 肯定是整数

QQ 395895769

网友D(2011-09-14):
程序哪有那样写浮点的? 应该是

LD M8000 EDIV K16 K10 D100

                    EMUL K4000 D100 D500

                    EDIV D200 D500  D50   而且D200要浮点数才行的,是整数的话一开始就得执行下FLT指令 绝对可以的啦QQ294160198

网友C:
楼上说的对dexx的参数都要浮点形式的,常整数时,PLC自动把其专为浮点数

网友E:
信捷PLC用K1.6没问题,楼主用的指令可以

网友F:
k1.6 这个要试试了 呵呵

网友G:
信捷PLC是可以这样使用的,楼主可以这样使用的

网友H(2011-10-15):
但我用FLT D40 D42  这时运行时,本来我的D40 是45 但D42 一直显示是0,为什么,另外请教一下,浮点数怎么和信捷的人机通信,到了人机上反正显示得不对

网友I:
1.如果程序里没有其他问题的话,D42在梯形图监控的模式下应该显示的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值,这个时候应该用自由监控中的浮点数模式监控D42中的值。因为D42是个浮点数。

2.浮点数在PLC中运算后要在人机上显示,在数据显示类型中必须选择浮点数,如果选择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显示出来的值肯定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