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的碳刷的问题

楼主(2011-07-21):
本鸟蛋刚入行1年,分数也不多,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下面进入正题:

一个月前车间检修,更换直流电机碳刷。其中,9#电机更换1/3的碳刷后空载试车,启动电流达到1600多A(800kw,额定电流1299A),随后6ra70报换向故障,打开电机检查发现整流子表面有电灼痕迹,部分铜质刷握被熔化,碳刷也有损坏。重新更换碳刷和刷握后再试车恢复正常。事后车间分析,给这次事故定性为碳刷质量问题。但有些老师傅认为是更换碳刷时出现纰漏,是人为事故。

4天后,点检时发现6#电机(600kw,额定电流975A)运行时碳刷刷辨根部,即刷体和刷辨连接部分有打火现象,因为经验不足,没有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后果,结果第二天6#电机出事了,情形和上文9#电机极为相似,不同的是6#电机碳刷的刷辨能松动,能很轻松地从刷体上拽下来,并且没有大电流冲击;而那天9#没有这样的现象。事后给这次事故也定性为碳刷质量问题。后来给6#电机更换上和9#电机同批次所谓的“问题碳刷”,一直运行到今天,6#再没有出现过类似事故,倒是7#电机出现过一次、9#出现过三次碳刷根部打火的现象,及时发现后经检查发现都是刷辨出现松动所致。

现在请问:1、如果这几次事故是不是还有有别的原因?否则如果单纯因为碳刷质量不过关,那么为什么同样的碳刷在6#和9#电机上差别这么大?2、检修时9#第一次出事故现场情况显然是大电流冲击所致,那么造成大电流的原因可能是什么?3、在这几次事故中,都出现了碳刷刷辨松动的现象,这也是车间做出碳刷质量有问题的主要依据。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会造成刷辨松动?(高温?运行时间过长?电流高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A:
换碳刷后要让碳刷和铜头磨合磨合,不然接触不好容易打火,铜头坏了麻烦就大了!

一般是先低速转动,看看是否有打火情况,如果打火严重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B:
1.    9#机第一次故障我个人更倾向与人为原因,也就是中心点偏移。

2.  6#7#机出现的刷辫松动,是碳刷发热造成的,至于碳刷为什么发热,就要分析原因了!碳刷质量问题?负载大,电流?还  有就换向器?

楼主:
负载不好说,电流都是在额定一下。电机长时间运转,不搞坏就不停,出问题只是早晚的事情。谢谢两位先

网友C:
碳刷材质多样,更换碳刷型号必须与原来一样,整流子(铜头)磨损烧灼后,必须磨光合格再使用,然后看看碳刷压力是否合适。

网友D:
1、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2、换电刷,有严格的技术规范要求,换向器表面有烧狠,说明碳刷与换向器接触面不好;

3、出现打火,打火部位接触不良打火发热,使受热部位发生物理变化,例如刷辫松动等;

4、电路局部发热,都是接触不良惹的祸,一旦发现电路有发热打火现象,要及时处理!

网友E:
     更换碳刷最好采用电机生产厂家推荐的,与换向器配套的碳刷产品。更换碳刷前要对电机进行除尘,清理换向器,换向器有灼伤要打磨抛光,保证换向器组件的清洁。试车时,要低压轻载小电流,经过磨合换向器与碳刷弧线吻合,无环火,才算成功。

      9#电机的情况,换向器没有清理,换向器表面不洁净,新碳刷,新碳刷质量问题,试车电流偏大,可能是主要原因。刷辫松动主要是由陡增的高温造成的,原因同上。

楼主:
问题虽然不大,但是里面的学问着实不少。不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今天问题依旧。现在有了几个方向,多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