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更换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1-07-21):
1、称重传感器随着额定载荷的增大,其输出的微伏/分度信号是减小的,而不是随着额定载荷的增大,输出信号也增大。这一点往往被忽略。所以在更换传感器时,应尽可能用和原来一样载荷的传感器。若想更换载荷稍大一点的,就要注意电子秤的称重显示仪表量程是否可调:如果是不可调的旧式显示仪表,会因为换成载荷较大的传感器,输出的微伏/分度信号变小,不能满量程输出、显示,拨码调整达不到目的而不能使用;如果是量程可调的称重显示仪表,换成载荷较大的传感器后,则可通过设定量程,按说明书调试使用。同时应注意,如果传感器的额定载荷过大,输出的微伏/分度信号过小,容易降低秤的灵敏度。
  2、对于在第二传力联杆(即第一传力杠杆与第二传力杠杆之间的联杆)中安装S形传感器的机电结合秤,应注意:重新安装传感器后的联杆长度与原来的联杆长度一致。从另一方面说,就是要保证第一传力杠杆水平且联杆与第一传力杠杆垂直成90度角。如果有偏差,将直接影响秤的准确度和灵敏度。联杆长度过长,将会出现秤大现象;过短,将会出现秤小现象。此时还应注意,联杆必须处于自由悬挂状态,不可与其它物体摩擦,以免影响秤的灵敏度。
  3、机电结合秤在更换传感器后的调试中,应在机械秤调试准确的基础上按称重显示仪表说明书进行。
  4、无论是电子秤或机电结合秤,在更换传感器后,都必须经过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向外提供的S-TH1系列称重传感器由组合式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