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机同步,求助!

楼主(2011-07-21):
小弟用的施耐德CAY22轴控模块控制两台伺服电机,要做到同步,使用Unity pro里面的从轴功能,都是按步骤来的,但是就是实现不了,请高手帮忙看一下啊!!!!!

1.配置

通道1启用从站轴功能,选择当前值,比例1:1.

2.程序

在手动模式下,先两个电机使能,主轴为手动模式,从轴设为自动模式,强制参考点,当两个轴当前坐标值《10时,将通道1电机设为从轴。

在自动模式下,先两个电机时候,主从轴皆为自动模式,调用G14指令分别寻原点,然后再将通道1电机置为从轴。

但都实现不了。。。